飞一分钟就停,过一分钟后又能飞

楼主(2009-03-10):
手上有一批优质锂电,1500mah,20c
450 idel  1可以悬停及航线共四分钟。
现在平均飞了十来二十次,其中一,二件电池
飞一分钟就停,过一分钟后又能飞.有谁也碰过?.

网友A:
电调也有可能,或者电池C数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也有可能,或者电池C数虚标

电调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飞其它电池很正常。

电池虚标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其它一起买,一起飞的电池很正常。

网友:
电池内阻大了。

网友:
这也能叫优质锂电阿?

网友:
电池的嫌疑最大,

网友:
电调

LZ试试重新设定电调,可能是电调低电压报警

网友B:
1500MAH的20C也就等同于2200MAH的15C的放电能力,
你的IDLE1模式下电流多大呢?
貌似有过放的嫌疑

网友:
估计那块电池不行了。

楼主:
請看看,只飛了十五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0MAH的20C也就等同于2200MAH的15C的放电能力,
你的IDLE1模式下电流多大呢?
貌似有过放的嫌疑

不知道啊! 下來是3.7v

网友:
每个单体量电压,估计已经不平衡了

网友:
电池本身的问题。内阻巨大。

网友:
我碰到过

这是满电存放的典型症状,报废了,本人有十几块电池的血的教训,AKE,花牌,都无法幸存,兔子和3E的抗满存好些(当然千万别满电存放了 ),

网友:
电池不行了,我有4块电也是这样,下来之后电压还在3。9但不能飞了

网友(2009-11-12):
放电情况下测电压,能查处问题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