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EX如何设置油门曲线?

楼主(2009-03-10):
很菜的问题,但偶不会,想飞450 正在练模拟,另外,这个的没有失控保护?如何设置呢?!

网友A:
同求一个悬停用的油门和螺距曲线。。。也是6EX
高手们给的那种起飞太灵活了。。

网友B:
拿给我调的话,我会,但我表达能力差,说不出来,惭愧惭愧!

网友C:
油门0 40 55 70 100,螺距-3 1 5 7 9,悬停应该可以。失控保护是不是关闭油门啊?

网友A:
 螺距第1点的时候 如果是-数 那降落太快了.不适合新手应急降落

网友C:
其实-3很小的。如果都是正数,估计他们降不下来呢呵呵。

网友D:
这里看看
http://www.helibest.net/rc/vh-viewarticle.asp?id=352

网友E:
失控保护是指在突然失去发射信号后,控会按照提前在失控保护功能下设定的油门、螺距及各个舵量来控制机子。直到控制信号恢复。至于油门曲线,我想各种电直都不太一样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是纯新手,不要笑话,教程我也看了,我想飞450。

网友F:
我也是6EX,LZ有什么问题加我吧,可以沟通共同进步。

楼主:
你好,你有QQ么?我的QQ6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