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电烙铁问题

楼主(2009-03-10):
请问焊004飞机尾马达用什么牌子电烙铁比较好?用什么头呀(尖头还是扁头)?还要配什么东西?

网友A:
能悍上就行,有区别吗?

网友B:
随便啥牌子,尖头,35w之内,还要含助焊剂的低熔点锡丝,松香一点。。。。

网友C:
随便了!我习惯用尖头,比较好焊细的东西

网友D:
我买了广州黄花的,80W,内热,调温200-450度,大小通吃,一步到位。

网友E:
什么牌子都可以
包括练成 火焰掌在内

网友F:
以前用20W烙铁 不好用 现在换成黄花牌的100W 通吃了 呵呵

网友G:
20 W 的基本 就 可以了

网友H:
楼主,功率不是问题,焊接功夫是王道
用尖头电烙铁,沾上焊锡,轻轻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我的功夫太差咯%%

网友H:
焊接尾巴的只需要焊锡
其他物件的,可使用助焊剂,注意,焊锡膏有腐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