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舵机电路板改成了相机快门控制器,哈哈

楼主(2009-03-10):
经历了无数的磨难,终于从网上卖了个二手的柯达c310,收了几个坏了的舵机,并且成功的把舵机的线路板改成了相机快门的控制器,发帖庆祝一下,哈哈

本来以为需要用到三极管和电容,看了rcgroups上的一篇文章,照着试了试,原来如此简单,感谢rcgroups上的原作者:

一些说明:
1. 图上没有画出舵机的电位器,请保留,或者替换成合适的固定电阻
2. c310不支持usb供电,而且其usb焊点过小,没敢动手,我就直接将电源连到了相机其电池的电极上,变态的柯达c310对电源要求极严,电压大概在3.8v的时候开机白屏无输出,电流不足的时候(估计至少也有200ma以上吧)更是无法开机,最终我只有使用滤波良好的ubec给RC系统供电,然后使用lm1117给相机供电,faint,如果你的相机支持usb供电那就最好了
3. 相机在使用lcd取景的时候需要电流极高,建议关闭,并且使用使用滤波良好的ubec给系统供电
4. 相机快门的触发方式为将高电平切换到底电平,快门至少有两根线,自己多试试吧。对两段对焦的相机如果直接按图上的做法我认为相机应该会直接拍摄,不过我觉得对焦功能对AP没有什么意义,除非使用直升机静止,要不的话永远也无法对焦成功。另外图上二级管的型号不重要,随便哪个整流二级管应该都可以(不过发光二级管就不一定了,可能压降太大),不过方向很重要
5. 图上的电路因为控制信号的关系,你的快门其实不是一直被按下的,而是相当于不断重复的被按下,所以一般你的相机被触发后会自动进入连拍状态,解决的办法是快松快门或者加个电容,不过如果加电容的话应该会有延时
6. 不要对你的主力相机做这些改动,除非你有相当的自信,另外拆相机的第一件事是给相机的闪光灯电容放电,切记

网友:
恭喜,LZ是准备航拍吧

网友:
好方法,用这个触发快门~

网友:
不错,能改成中文说明不?

网友:
这个有趣!
还请出点详图啊  我对电子电路不懂

楼主:
说明

左边是舵机插头,一般舵机上黄色是信号线,棕色是电源负极,中间是正极(红色),电源电压大概5v,正好是usb的供电电压,连相机的usb电源端子,如果相机不支持usb供电可以通过LDO或者二级管降压后连接相机的电池端子

右下就是舵机的控制电路,将其中的一个连接舵机电机的端子(pads motor connected  to)通过二级管(diode)连接相机的快门(二级管的方向就是图上画的样子,负极连接舵机),当然舵机的电机要拆掉

右上就是相机了,shutter是快门,将快门线的其中一端接地就可以触发快门

楼主:
舵机控制器的一些特性,供diy参考

舵机静止时,舵机电机输出端子的对地电压大概接近2.5V,两端的相对电压是0,最大输出时舵机电机输出端子的对地电压一个为0,一个接近5v,之所以说接近是因为存在3级管的压降,另外舵机基本工作在静止和最大输出两种状态,最大输出指的是舵机控制器输出的电压电流,不是指舵机摇臂的位置

网友:
LZ只能帮你顶,你帮有才了

网友:
方法多种多样,楼主的方法不怎么好,等我机机飞好了,要好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6. 不要对你的主力相机做这些改动,除非你有相当的自信,另外拆相机的第一件事是给相机的闪光灯电容放电,切记

同感..排....强排...我的一个数码相机就是被相机自身的闪光灯电容给击穿了...还没上过天就这么完蛋了...

网友:
不错,电子开关很有实用价值

网友:
这个电路图怎么看不懂?

网友:
不是很清楚,希望LZ可以上个成品在详细说明下,那就最好了啊。
帮顶个

网友:
相机可能为了保护电池~!~!~!~

网友:
好主意......顶起来....

网友:
好简陋的改造方法啊,呵呵,有没有去研究不同DC的热靴信号格式的啊??

要不我提供一个两个比较标准的PWM->DC转换方式??哈哈

看不懂别找我,我懒得解释,太低级了 (嚣张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