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大电流双路双向电调。。。继无刷电调后的又一力作。。

楼主(2009-03-10):
下面是我做的大比例坦克模型的电调,采用全N_MOS管,IR2104专用高压浮动电压驱动芯片的双路有刷电调,电压是12V-40V,电流160A,带风扇散热的双路带混控(坦克,双体船等专用的单杆混控方式),好了..看图:

外观还不错吧..呵呵....

把散热片去掉后看正面的元件:

背面才是核心技术....4片专用的高压驱动信片..全NMOS管,比P_N管混用的电流要大,发热要低多了,驱动人力车电机,只有很微弱的温度上升..
大电流的地方,都用铜导线上焊锡加强了..

浮动电压驱动的,能支持到600V!

网友:
强人!这些零件可不好买.

网友A:
congratulation lz,
   请教IR2102的栅极驱动电源电压为10~25V,LZ是否用了一个DC-DC芯片来供电还是直接接电池。我用IRS2330D带欠压保护,直接接电池的11V电源是否可行(担心电池电压下降到10V左右就引起欠压保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gratulation lz,
   请教IR2102的栅极驱动电源电压为10~25V,LZ是否用了一个DC-DC芯片来供电还是直接接电池。我用IRS2330D带欠压保护,直接接电池的11V电源是否可行(担心电池电压下降到10V左右就引起欠 ...

我用的是2104,这样的好处是硬件避免了单片机死机或者其他以外情况下,上下臂都连同而短路的情况....R2104的电压是通过7812稳压后供电的,也可以外接BEC或电池...条件是只要共地就可以了....

网友:
人力车电机也就500多W的功率(已经算大的了)  40V的电压 电流才10几A 当然不会热了
像500级的电直 20V 1000W的功率 电流就不一个概念了

网友:
嘿嘿,MD35的东西一直不错,以后我买得给便宜点,嘿嘿

网友B:
楼主又出好东西了,没有理由不顶一个,可以把资料发给我吗,谢谢。  yihui.wu@163.com

网友:
又一高手出山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又出好东西了,没有理由不顶一个,可以把资料发给我吗,谢谢。  yihui.wu@163.com

这个东西的程序和以前的3路电调的坦克板是类似的,只不过改进了一些地方,你可以参照以下的资料制作。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4569&extra=page%3D1

网友:
高电压大电流,不错!
能上个原理图看看吗?

网友:
楼主啊!你能不能帮帮我啊!做你那个无刷电调真的要你帮忙才行!

网友:
顶一下!

楼主md35真会动脑筋!学习了。

网友:
不错!
一直为fet驱动愁啊。。这个电路简单
lz能分享一下电路么,谢谢了

网友C:
还有,问一下lz,这个芯片的驱动电流大么?
最多可以驱动几个并联的mosfet??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问一下lz,这个芯片的驱动电流大么?
最多可以驱动几个并联的mosfet??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片呢?

因为这个是2路的双向电调,相当于2个单独的双向电调,一个双向电调要2个驱动臂,2路就是4个,至少要8个MOS管。

驱动电流有几百毫安,并联驱动MOS管的数量在手册里没有说,作为电压驱动的器件,基本没有电流,所以并联驱动几百个应该没有问题,至于有的模友要电路,我推荐一个网站,资料很全,把型号输入,基本都有数据手册的。
http://www.dzsc.com/ic/pdf.html?keyword=IRF9540&Submit=+%CB%D1+%CB%F7+

网友(2009-06-05):
这个牛啊!!

坦克双主动轮驱动!

网友:
主啊,好东西,发个电路图给我吧,还有那个单片机的程序,wx9391875@126.com,叩谢了

网友D:
主啊,行行好吧,给个电路图吧,还有那个单片机的程序,
wx9391875@126.com
,叩谢了

网友E(2009-12-07):
顶一下吧,有时间看看。

网友F(2012-04-25):
标题
做一个需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