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LAMA改造的一个大问题,不使用V尾混控真的不行呀

楼主(2009-03-11):
根据各位前辈们的经验,LAMA改无刷大致有下面几种方法:

1、使用原四合一,采用有刷无刷转换板

2、不使用四合一,采用独立接收+陀螺仪+V尾混控

3、不使用四合一,采用独立接收+陀螺仪+遥控混控

这几种方法都有成功的例子,各有优点,第一种方法最简单,对LAMA的改动也少,可我改造后,出现如下的问题:
  油门反映线性不好,开始推油没反映,到一定时间,转换板灯亮,电机转速很高,继续推油,电机转速提高,LAMA飞起来,这时候油门大约在1/2多一点处,可再推油门,电机转速变化不大。因为油门变化不明显,所以当拨动方向杆时,上下电机变化不大,LAMA不能转弯。

  手头有一个ESKY 0704陀螺仪,所以在第一种方法不理想的情况下,就考虑第二种方法,这种方法是最成熟的办法,成功的例子很多,也是成本最高的办法,可我手头没有V翼混控,没法用,而有一个T8遥控器,混控功能比较全,所以尝试采用第三种方法。

  这种方法争议比较大,因为混控在陀螺仪之前,这样陀螺仪只能控制一个电机,可我目前的条件只能上这个,就开始拆机改造。把4合1拆开,使用它的接收机部分,然后按照这个图连接起来,遥控设置成3、4通道同步混控(高级设置/可编程普通混控1/油门->方向、比率:低-100、高-100),看下显示,3通道上下时,4通道同步上下了,然后设置4、3通道差动混控(高级设置/可编程普通混控2/方向->油门、比率:低+100、高+100,大小动作设置/方向舵量20),看下显示,l左右打方向时,3、4通道差动控制了。OK,加电试机,晕,电调自检通不过,一直报警,查了半天,终于找到了0704的说明,原来要放到中立位置才行,又开始疯狂调整T8控的参数,把方向设成中立了,再加电,更晕了,连接陀螺的电调自检通不过,报警。

  这下没办法了,看来不上V尾混控根本不行,否则4通道不在中间时陀螺自检错误,放在中间电调自检又通不过啦,不知道前辈们是怎么搞成功的?希望多多指点!

网友:
以前已经有模友试过,不加V尾混控,用T9控的联动混控。
设置3-4通道联动混控,3通道控制下浆,直接由油门控制转速,4通道+陀螺仪控制上浆,
上浆由陀螺仪控制转速来稳定机身方向,达到锁尾效果。
混控1编程功能设置:
油门→方向联动混控,比率+100%使3-4通道同步增加或减少。

混控2编程功能设置:
方向→油门联动混控,比率50%,使打方向时油门与方向(上下浆)之间产生差速比例,
打左陀,3通增加4通减少.打右陀,4通增加,3通减少,达到转向效果。

0704A陀螺仪里的感度调节到约35%,控上的也调节到35%,开油门,两个电机可以同时启动,
打方向陀,上下浆有差速,转向OK!

摇动机身,只有陀螺仪控制的上浆有反映,下浆没有产生差速,锁尾不够稳!

另外在油门大小变化时,4通道连接的陀螺仪也受油门联动信号的变化影响,
上下浆转速比例有失调,机身会产生偏转,油门越大,偏转越大。

所以现在的独立方案都采用V型尾翼混控器

网友:
我就用了一个混控,就是油门 方向

马马虎虎

楼主:
谢谢,我大致明白楼上的想法,可现在的问题是,0704必须要求4通道在中立点上,才能自检通过,可混控后4通道已经和3通道一样在最低点了,0704自检不过怎么解决?

网友:
你所做的,我都做过了。遥控自带混控会导致其中一电机自检出现错误,导致无法正常锁尾。。

必须得用独立的v尾混控。而且,独立的陀螺仪,建议非锁尾状态下进行,否则会造成追尾现象。

建议用gws pg03 或者esky 0704b 或者更好的。这样锁尾就很爽咯

网友A:
你用原装的控是不行的,才多少钱?这个能价廉物美吗?
结果就是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原装的控是不行的,才多少钱?这个能价廉物美吗?
结果就是不好玩

我没有用原装控,原装ESKY0404是没有混控功能的,已经当成我的模拟器了,我用的是天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