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A6.3S A123充电监视图

楼主(2009-03-11):
外壳很松,大家是这样的吗?

说明:最后单节电池截止电压不理想都不一样~

网友:
顶一个 我也用这个充电器干A123

楼主:
A123电池确实比较安全!
又爆一个~2块一起充爆了一个~也就吹气球爆炸的声音一样!没烟雾~

网友:
LZ经常在家吹气球么。

网友:
我也买了gt a6

网友:
晕 先单节充放一到两次并且每节单独充满 然后记下每节电池得容量 然后选差不多的电池组到一起
这样比较好 我这样组了4节3s的 用过后串冲满后各节电池压差最大0.1伏 不会充爆电池 你直接组到一起就充
有的电池里面电量少 有的多 串充的时候电量多的先被充满 但是总电压不够 充电器会继续充电 先满的那节电池就容易爆掉

网友A:
没接平衡线吗?电压不应该差这么大还不停止的吧

网友:
怎么会是这样,我也在用GT A6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平衡线吗?电压不应该差这么大还不停止的吧

你看的比较仔细,2块电池串起来冲的,想试试用NiCd/NiMH充电方式,会不会自动停止.

电压充到11.11V,爆炸的电池不是在充的过程中直接爆炸的,充电器没接温度感应.我也忘记摸摸电池温度了.在看电影呢!
后来充电器充满电,响铃停止.这时用手摸电池发现很烫手,温度高到手已经不能接触电池了.我正想找个塑料袋把电池放冰箱内冷冻时,其中一个电池发生爆炸.

网友B:
那请问BZ,是不是说不能用GT A6充A12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BZ,是不是说不能用GT A6充A123呢?

可以用这个充电器的,当然其他充电器一样可以冲,只不过A数越大,充电时间相对比较短!
,A123电池的特性更以前的电池有所区别,比如说你用截止电压4.2V的充电器冲单节A123.冲满后放置半小时左右,电压就到3.8V左右了,我的电池有的半小时就到3.6V了.我想有可能降压慢的电池有可能会比降压快的稍微好点吧!我也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