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啊!

楼主(2009-03-11):
我的KT机的配置:KV1400的2212
电机
,1000MAH 15C的
电池
,30A的电调,总重430g左右。用了8040、9050、1047都感觉拉力不够,咋整呢?

网友A:
顶先 但是我也不知道 有请楼下的高手解

网友B:
你把电池换个就好了

网友C:
1000MAH 15C的电池,是2S还是3S?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也是没力

网友D:
2212KV1400上9050的浆3S 1300MAH 15C就可以了上1047就得2S电拉力就够了是电池不行换个电池应该就可以了个人看法有不对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E:
是2S还是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