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XRT的几个问题,希望各位大大予以解决

楼主(2009-03-11):
最近玩
模拟器
,想练好手后再上真机,目前手中有FUTBAB 6EXHP 摇控器,由于不会设置,在XRT模拟器中存在以下几个情况,希望各路高手予以解答为谢。
1、模拟飞行时 直升机一开始就自动启动,不是加油大桨才转。
2、尾桨加油大时一直抖,左右晃动。
3、所有
舵机
都非常灵活,有时候反应不过来,如何设置。
目前有这三项无法自己解决,有没有高手可以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先按照设置要求把通道设置好,可以在helibest里找到.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用的盗版软件,光盘在制作过程中某个模型受损,换一个模型就可以解决.
第二个问题,也和第一个问题一样.
第三个问题,在菜单里重新设置一下模型的参数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我新下载的模型也是这个样子的!有点头晕了!新手入门,单习,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