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9-03-11):
我的玩具是四通的(华科尔5#10)电池用的是  3.7V  1000毫安  10C ,这个电池的放电电流10A。
比如我换一个2000毫安的电池是要换成下面哪种呢?
1、3.7V  2000毫安  10C =20A (换C数一样大的但是容量大了电流就大了会不会烧机呢?)
2、3.7V  2000毫安  5C =10A   (换电流一样大的会不会C数低了带不动电机呢?)
3、3.7V  2000毫安  15C =30A  (不知道这个能用吗?)
我就是不知道如果换高容量电池是要换和原电电流一样的还是C数一样的呢。还有就是15C的能用吗?
希望高手忙帮解答,谢谢!!!!!

网友:
C数指的是最大放电电流比率,实际电机的电流是由4in1控制的,并不是说10C 2000mah的电池就一定是用20A电流放电。应该选用1。相反如果选用C数小的,当电机需要大电流时,电池无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