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09-03-11):
新人求助!(关于
电池
的问题)我的模型用的电池是 3.7V 1000毫安 10C ,这个电池的放电电流10A。
比如我换一个2000毫安的电池是要换成下面哪种呢?
1、3.7V 2000毫安 10C =20A (换C数一样大的但是容量大了电流就大了会不会烧机呢?)
2、3.7V 2000毫安 5C =10A (换电流一样大的会不会C数低了带不动
电机
呢?)
3、3.7V 2000毫安 15C =30A (我买一块这样的电池,不知道这个能用吗?)
我就是不知道如果换高容量电池是要换和原电电流一样的还是C数一样的呢。
15C的到底能用吗?
希望高手忙帮解答,谢谢!!!!!

网友A:
不考虑重量和体积的话,5c的2000mah的放电能力已经有10A了,10c以上的能用,但成本大了没有必要。。
————————————————————————————————————————
不知道是不是直升机用,如果是,那么重量增加会增大工作电流,有可能超过10A么?超过的话,建议选择2000mah8c或10c的,这样对电池有好处。

网友B:
先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工作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不是由电池决定的,电池容量大和C数大不代表工作电流就一定大。
在重量和体积允许的前提下,用容量大和C数大的电池好,不用担心C数大会烧电机。

网友:
还是没太整明白,能帮我排列下1、2、3那个用起来最好吗?

网友C:
现在的C数虚标的厉害 只要电调最大A数过的了 不长时间运行都不会烧
下面的继续

网友D:
新手也很想知道这个道理
10C是什么意思。
LZ原来是10c那还是用10c好了。容量换个大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