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123电池的电压值

楼主(2009-03-11):
请问A123电池的充电截至电压?一般我们说A123电池每节电压是3.3V,其实充电截至电压不是3.3V,最高值应在多少范围内?如超过那个值是否有问题?

一般充电器里都有选择电池类型的,我选到LiFe,跳出来的就是3.3V / S,充好后是3.3几V,或3.4几V。另外,充电器里还有其他类型的锂电,有3.7V / S,还有用3.6V /S进行充电的,是否也能选用3.6V的来充A123电池?

网友:
截止电压是3.6V,放电最低是3.3V吧?期待猎鹰上测评

网友A:
常温,充电切止电压3.6V ,  3.3V是标称电压(就跟锂电标3.7V一样!)

我的电池现在放上几个小时后就变成3.48左右了! 是寿命到了?还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温,充电切止电压3.6V ,  3.3V是标称电压(就跟锂电标3.7V一样!)

我的电池现在放上几个小时后就变成3.48左右了! 是寿命到了?还是正常现象!

这个3.6V是否就相当于普通锂电的4.2V?如A123电池充到了4V,结果会怎样?

网友:
一样刺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3.6V是否就相当于普通锂电的4.2V?如A123电池充到了4V,结果会怎样?

有爆炸的危险,并且电压会在很短的时间到掉到3.6V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温,充电切止电压3.6V ,  3.3V是标称电压(就跟锂电标3.7V一样!)

充电电压一般可以用3.6V~4.2V,不过充电器冲锂铁充电电压为3.6V。

正常使用电压为3.3~2V。

楼主:
谢谢!谢谢大家!又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