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2。4G升级套件如何使用,用过的大虾帮忙

楼主(2009-03-11):
昨天刚收到了FD的2.4G升级套件,感觉还蛮好,可是现在还不怎么会用,说明书都是英文的,搞不懂,会用的大虾指点下。谢啦

网友:
我用过了,还不错,没带说明书,你把英文发过来,我现在给你翻译,哈哈

楼主:
老兄,我没电子版的,重新输入啊,乖乖~~~~~~~~~~

网友:
网站上当一个啊

楼主:
 蠢了我。好的,当一个

楼主:
3.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Setup Instructions
By following these steps you will ensure your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are properly setup and ready to fly.
1). Turn the transmitter on and adjust your transmitter to PPM mode (not PCM), and then turn the transmitter off.
2). Turn the switch to CODE, and then turn the transmitter on. The LED on the module will flash between red and green indicating the transmitter is prepared
3).Remember to press and hold down the button on the receiver and then connect the receiver to the battery ,wait a moment ,The LED on the receiver will flash red twice indicating the receiver is in binding mode. Within a few seconds the receiver LED will flash rapidly for a moment indicating that it has been successfully bound to the transmitter module and both are now communicating on the same channels. At this time please remember to remove your hand from the receiver button first, and then turn off the receiver. At last turn off the transmitter.
Note: If the receiver did not flash rapidly then binding was not successful. Check that the transmitter module is flashing Red/Green, and then restart the receiver binding by removing the receiver battery for a few seconds and then reapplying with the button pressed on it again. Binding is best done without any servos connected but this is normally not necessary.
4). Check the normal system operation. Turn the Module Switch to USE and turn the transmitter on, when the module LED is yellow then connect the receiver to the battery(during this time, you needn’t to press the receiver button). The red LED on the receiver will be fully ON, indicating the receiver is operating properly. Receiver LED will be OFF when there is no signal (Now please operate above steps again). The receiver will not initialize. This is also a best practice for RC model safety. After following these steps to program your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both modules will continue to operate together each time you use the modules without further binding. If there is a need to reprogram your modules (adding another receiver) please follow these steps above again.

楼主:
bdibdi,看你的了,我是个英文菜鸟,先谢了

网友:
接收和发射设置

按照以下步骤可以保证你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的正确设置并且适合飞行

1。打开发射机电源并调整到PPM模式(不是PCM),然后关闭发射机电源。
2。先将发射机上的开关拨到"CODE"那一边(发射机上有个开关,左边是USE,右边是CODE),然后打开发射机电源,此时发射模块上的发光二极管开始在红色和绿色间闪烁,表示发射机状态正常
3。记住要一直按住(不要松开)接收机上的按钮,然后接通接收机的电源,稍等一会,接收机上的发光二极管闪两下表示接收机处于绑定模式,过几秒钟接收机的发光二极管如果开始快速闪烁,表示接收机和发射机已经成功绑定,发射和接收已处于同一通道,此时把手从接收机上的按钮上移开(此前一直是按着的),然后关闭关闭接收机,最后关闭发射机。

注意:假如接收机没有出现快速闪烁表示绑定没有成功,此时应检查发射机上的发光二极管是否处于红绿闪烁状态,然后重新接通接收机电源(断开和重新接通电源之间要间隔几秒钟),重复以上步骤3重新开始进行绑定。绑定最好在接收机没接舵机的情况下操作,但通常情况下也不是非要这样做。

4。成功绑定后,关闭发射机电源并将发射机上的开关拨到"USE"那一边,然后重新接通电源,当灯变黄色后再接通接收机的电源(这次不用按接收机上的按钮),接收机上的发光二极管此时显示红色,表示接收机此时已经可以正常操作了。在无信号时接收机上的红灯是不亮的,接收机也不会初始化,这样对模型的安全比较好(因为不接受任何信号)。通过以上步骤设置好的发射机和接收机,以后每次使用时不需要再绑定,如果需要再次绑定(如添加新的接收机),按照上述步骤再重新设置一遍即可。

下班回来看见的的英文版,赶紧给你翻译,知道你肯定着急,哈哈,这下你就可以开始了。
要是绑定时碰到什么问题就联系我,我可以帮帮你,我是上个月换的这个2.4G,到现在还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我没拉距离试过,一直飞电直,距离也就50米以内。

网友:
接收的外壳是纸的?

网友A:
lz,我费了半天劲给你翻译一好了怎么连句谢谢也没有,无聊

楼主:
bdibdi ,我昨天没上啊,只是挂在那里。谢谢,谢谢,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怎么可能不说个谢谢呢,呵呵。bdibdi 真强,翻译的这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淘宝上买的,37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外壳是热缩膜做的,外面一层是不干胶。还是蛮结实的,不过还是没有塑料盒的结实啊,但是挺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E:
看把bdibdi美的,bdibdi 的英语水平真高,我也向你道谢,我认不得英文,说不来还要向你请教的.

网友:
距离还是不错的!~

地面1KM!~上面不知道!~~
没飞过那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我费了半天劲给你翻译一好了怎么连句谢谢也没有,无聊

LZ的英语水平高,热诚助人的品德更高!向LZ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把bdibdi美的,bdibdi 的英语水平真高,我也向你道谢,我认不得英文,说不来还要向你请教的.

实在不好意思啊, ,大家互相学习,这也算是我为论坛做点小小的贡献吧。其实我也从论坛里学到不少东西,我自己飞,没人帮忙,因为业余时间少,买来快6个月了到现在也就飞了10多次,炸机了大概4次,都是因为失控或者飞的时候斜盘舵机的塑料齿轮突然断齿造成的,我判断是斜盘舵机塑料齿轮在操作的时候受力比较大,而且是反复受力,齿轮根部的尖角会产生比较高的峰制值应力,操作到了一定的次数必然会疲劳断裂,断齿是早晚的事。后来换了金属齿舵机后就再也不会因为断齿炸机了,但失控好象还存在,所以就换了2.4G,换的时候才发现一个副翼舵机的插头一直是松的,以前因为是被两边的插头挤着看不出来,但震动时随时可能失控 。我现在2.4G和原配PCM接收机都用, 自从把插头弄紧后就没碰到多失控了。所以如果谁买的是到手飞的要注意了,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再飞。如果排除了断齿和插头松的原因,就没有碰到过莫名其妙的炸机了。所以国产设备(我用的是国货某9通)其实还是可以的,关键是要调试好机器,排除所有可能的隐患再飞。我现在已经可以比较轻松地练航线了,论坛里的帖子和模拟器帮了大忙,还有就是我发现真机比模拟器好飞 。

网友:
LZ在哪有卖的啊?多少米?

网友F:
我这里有CORONA的2。4G套装和他的价格差不多,CORONA的质量比他的好多了。
想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我的店铺是
http://shop35389969.taobao.com
QQ122726839 ,

网友G:
再次感谢bdibdi一下,呵呵,现在对码已经成功了。飞了几次,感觉还不错,挺稳定的,但距离好像没有楼上的说的那么远哦,我测的在地面稳定距离也就800米哦。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是在这里买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44682d15caaef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