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380v电机改220V接法

楼主(2009-03-11):
最近遇到了点不大不小的难事,我有个电机想用起来,原来用的是380V的电,现在想用220V的电了,我现在只知道电机接线端的接法可就是不明白从电机接出来的三根电线怎么接到220V的电源上(电灯只要接一零一火就能亮了为什么电机出来三根线呢)还有就是我想让电机有正反转的功能怎么接?要是再想有无级调速的功能怎么接?要买些什么电器元件比如倒顺开关和电容什么的?是不是还要买个变频器?呵呵,问题有点多,希望哪位懂的朋友不厌其烦的帮小弟解释一下,最好能画个电路图!先谢谢了!下面上图,在线等

原来380V时的接线

原来380V时的接线

原来380V时电机线接的倒顺开关

原来380V时电机线接的倒顺开关

倒顺开关的左侧

倒顺开关的左侧

倒顺开关的右侧

倒顺开关的右侧

是我现在按照220V电源接的线

是我现在按照220V电源接的线

全景,图中的四根线左边三根全是黑色,最右边的是绿色接在了电机的外壳上,三根黑线是对应电机上的接线柱放 ...

全景,图中的四根线左边三根全是黑色,最右边的是绿色接在了电机的外壳上,三根黑线是对应电机上的接线柱放 ...

楼主:
对了旧的倒顺开关我不想用了,想卖个新的是不是380V的倒顺开关和220V的倒顺开关接线方法一样吗?如果用电容要卖多大的?电机是370W的

网友:
搞个变频器吧

网友A:
电容用20到30uf 的电容.电容线1和电源线1并接在一个电机接线柱上.电容线2接第二个柱上.电源线2接第三个柱上

网友:
你的三相电机不能直接接到220V的单相电电源上。需要有一套把单相电变成三相电的装置。最好用的是变换装置是变频器(单相入三相出的那种)。实际上,另买一个单相电机是最好的选择。370瓦的单相电机也没几个钱。

网友:
并联一个电容不就行了!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用20到30uf 的电容.电容线1和电源线1并接在一个电机接线柱上.电容线2接第二个柱上.电源线2接第三个柱上

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小电机是捷克进口的舍不得扔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上图啊?刚画了个接线图想传上来

网友:
上传附件

楼主:
没有20的也没有10的,所以刚买了一个12UF的电容

请问电机起动后电容是否必须切除?不切除对电机有什么危害?用何种方式切除?

我画的接线图

我画的接线图

网友:
电容不是行,小了。

如果楼主还没有接好。可以明天 上午找我。我是专门修电机的。电话以从站内短信回了。

网友:
楼主应该雪地裸跪 ,哈哈,友情帮顶一下

网友:
我的接法

我的电机是550W的所以电容用45UF

楼主:
12UF的电容我已接上试了试,小负载时起动一点没问题。但是在销大的负载时起动不起来,应该是应验了limo52的话电容小了,明天再买个大点的电容试试!
华尔街工作者你的图左半部分的位置一位置二我没弄明白,是什么意思?能详细的说说吗
limo52我没收到你的站内信,而且我给你站内信也发不了

网友:
位置1是电机正转    位置2是电机反转  就是倒顺开关的两个位置

位置1和位置的相位顺序不一样 所以用换相位来实现正反转!

右边部分就是用220V的一根线经过电容分出一个相位 实质上也是实现了三相 只是相与相之间的电压是220V 所以电机的接法要改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
再买一个45u的与12的并联机器启动后再断开45u的

网友:
三改二功率要小一些,运行和启动都不是很好,经常不是电机烧就是电容蹦,除非负载轻,将就用,不推荐。搞个变频器吧。

楼主:
刚又买了一个20UF的电容马上去试试效果如何
请问楼上如果用变频器能保证原来的功率吗?变频器有倒顺的功能吗?推荐个性价比好的变频器大概多少钱能搞定?

楼主:
华尔街工作者谢谢你,现在明白了

网友:
变频器如同有了380交流电,倒顺开关用原来的就OK.,功率不变,电机耐用,速度可调,过载能力强。变频器淘宝 拍拍搜索自己比较好了

网友:
简单介绍下,单相电动机磁场不够合理,所以线圈需要特殊分布,否则产生椭圆磁场,会造成功率下降,效率低的弊端。所以单相不如三相电机。三相改单相,比单相还要差许多,因为里边的磁场分布极不均匀,所以动力和效率要低很多。

网友:
我这个简单的电路是花了一天的时间才想出来的!

楼主:
呵呵,对我这个对电路比较盲的的确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我现在是用什么学什么

楼主:
搞定了

电容换上20UF后可以启动了
线是按照华尔街的接法接的,谢谢你为我这个事想了一天

接好的倒顺开关

接好的倒顺开关

20UF电容

20UF电容

倒顺开关的背面

倒顺开关的背面

全部搞定了,谢谢大家!

全部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
平身:别跪.............加个电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