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U27的重心问题

楼主(2009-03-11):
装了一架SU27,中推方式。现在用11.1V电池,目前为止还没上过天。
我发现如果把电池装在机头电池槽里,感觉机头很重。请教后掠翼的重心应该在哪里?怎么调节SU27的重心?

另外,SU27如果要装起落架,选用什么起落架?转向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新手就没人理啊?

网友:
有人理啊
可是我也不会啊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这个帖子里有几个与su27相关的帖子,对起落架和整机装配都有介绍。
没耐心看完就没办法啦~

网友:
LZ也不上个图,哪个厂家的飞机啊?别人想帮你,你也得拿东西给人看呀。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
个人觉得电机座前面一点,也就是说电机座前缘到蓝色涂装前缘的中点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看你这个飞机用的是XXD的2212电机,应该是KV2200吧,机头处有电池舱的,装3S 1300毫安电池,重心就正好。另外,这个飞机的前后机翼是联动的,用三角翼模式。还有,这个飞机千万不要用起落架,否则很难飞。

楼主:
谢谢猎鹰,我明天试飞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