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上图只好重新发,220V电机接法

楼主(2009-03-11):
刚搞错了电机是250W的不是370W的,请问用多大的电容合适?

这样接对吗?

这样接对吗?

网友:
10u,20u,30u,40u应该都行,电容大点容易启动,但运转发热,电容小,启动难运转时不发热

楼主:
谢谢了,这就去卖个20的试试!

网友:
工作电容c1=(1950*I)/(U*cos)
启动电容C2=(1-4)C1
两电容均并联。C2在启动后须切除,要求不高时可仅用C1。

楼主:
出去转了一大圈也没有卖20UF的10UF的也没有,只好买了一个12UF的不知能不能用?
电机起动后电容不切除可以吗?不切除对电机有什么坏处吗?如必须切除用什么方式?

网友:
电容不能切除

电容不能切除,可以再加上一个30的启动后断开30的电容,12的要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