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求助电调问题

楼主(2009-03-11):
请问各位小弟船是长60宽20厘米的电O 还没配电子设备的 请问是好盈的80A电调好些还是杂牌的120A电调好些?

网友A:
有米好盈,无米杂牌,重在参与。

楼主:
三十而立 你好.
手头有个好盈80A的 但是这个120A相差了60A 是不是有必要再买个杂牌的120A的?

网友B:
你的60长小o配好盈60安电调,380电机,14.8V里电,30或35直径的铜浆,就基本上解决问题了。
如果按照我这个配置,测试结构您满意的话,希望您能给我回个信息。

楼主:
TFLhobby 你好 这个配置是可以 但我想速度在80+ 所以。。。。。有什么好配置建议吗?

网友C:
最好买个电流大的,船用电调对线性要求不高,好Y主要是线性好。

楼主:
nnn_ooo_111 你好 谢谢你的意见 但手头有个好盈80A了 如果这个船上540级别的电机能用的话应该不打算换了

网友C:
桨用小一点,最好别超过35,不然危险

网友B:
这个小O配540电机可以的,80A电调可以了,我们有个长80CM的O船配制用540电机,90A好盈电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