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菠萝同学在搞定1818的同时搞定无刷有刷转换器的同学请留名举手发言!

楼主(2009-03-11):
菠萝给大家搞定了1818,很好,很强大!
大部分的LAMA众都只想用4合1改无刷,很简单,很粗暴!
需要无刷有刷转换器,哪里找?
59hang大大以前有做过,一拖2,性能很实惠,价格很优惠。
淘宝现在搜一搜,一拖1,什么价?两个一双打包,很黄,很暴力!
无助中,迷茫中,无刷之路其修远兮……
支持的顶上+留名,谢谢!

网友:
59hang的无刷转换器不算贵,那两个10A的电调实在是贵得受不了啊

楼主:
现在貌似59hang的绝版了才会有此一说……

网友:
是啊,当时大家好象不太支持哦

网友:
1818马达可以配XXD10A电调用,绝对没问题,我这里改好了2架,一架V4(可以变换壳子,如海豚,V8杆式),一架53#1,用的都是1818外转无刷,XXD10A电调,线性没问题,XXD10A不贵的,要是40多米也嫌贵,那就不要玩无刷拉码了.要是用内转2030无刷马达,必须用好盈无刷10A,XXD是不行的.
59hang的转换器是不做了,但是菠萝最后定了30-50个,有需要的可以预定.59hang大师现在很忙,没时间做,等有时间了会最后满足需要的模友的,呵呵.不过以后还会不会做就不知道了

网友:
支持菠萝,那个1818电机确实非常不错,很强大,很有力。但我的ESKY配合不太好,所以同时建议菠萝准备最便宜的陀螺仪和V尾混控器,给喜欢分立改装的朋友方便。

网友A:
对了,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两个无刷电调都插到有刷转换无刷的板上,那两个电调的正5V是不是会短接在一起?需要断开一个电调的红线吗?还是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两个5V作了隔离,不用断线呢?

经过测量,两个5V输入是短接在一起,大家以后注意要断开一个电调的红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了,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两个无刷电调都插到有刷转换无刷的板上,那两个电调的正5V是不是会短接在一起?需要断开一个电调的红线吗?还是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两个5V作了隔离,不用断线呢?

经过测量,两个5V输 ...

哪会这样啊,转换器有6个输出,4个输入。不会这样的。6个输出正好接2个电调,4个输入接原有的有刷马达的输入。没问题的。

楼主:
没人支持了么……

网友:
 ,多花钱才有好的硬件,航模就是烧钱的乐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会这样啊,转换器有6个输出,4个输入。不会这样的。6个输出正好接2个电调,4个输入接原有的有刷马达的输入。没问题的。

你说的不对哦,转换器是需要电调给它提供5V电压的,而两个电调合都有5V电压输出。

网友:
本来就不会的,因为我自己就有无刷转换器啊。

网友:
10楼的太多虑了,用59HANG的双路转换器没问题的,没遇到你说的这些情况,我改了不是一架二架了

网友:
支持啊,问题现在怎么没动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