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改控电

楼主(2009-03-11):
问下大家手机
电池
做
遥控器
电池电时为什么要拆保护电路?可以不拆电池的保护电路?一定要拆的话怎么拆呢?

网友A:
怕电压低了快没电的时候,保护板突然给你断电了,这时候就失控了。你能保证不会使用到这么低,不拆掉当然也可以用,拆掉也不难,撕掉贴纸或者小心挖掉塑料外壳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芯和长条小电路板,去掉电路板,电芯就2根线,就是正负极了,小心别弄破皮,别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B:
要找3块完全一样的电池,3S电池就是一样的原理

网友B:
充电是单独充电,放电是串联放电

楼主:
刚才看到一个帖子用手机电池做的控电用的时候过放后发生爆炸好吓人哦,怎么会爆呢?

楼主:
拆开后发现正负极好难接,好容易相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