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都一个月了.还没搞定.450还是不锁尾

楼主(2009-03-11):
GL450C 入手都一个月了,还是没搞定锁尾的问题...一飞起来.尾巴就疯狂的往左转,更本就不锁尾,问了很多人.说陀螺反向了.可是不管我怎么在陀螺那调正.反向都还是一样....说中立点不对,我也调了(接上电原.不动飞机.等陀螺仪自检,完毕后,切换到非锁尾模式,让舵机回中,重新调整舵臂的角度)  ....就算是再差的设备也好.也不会说一点都不锁尾吧?~..  大家帮帮忙..帮我分析下...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再上我上次拍的视频[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0OTkwMjg=.html[/wmv]

楼主:
额~不知道怎么上传视频...这是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0OTkwMjg=.html

网友:
看看尾浆旋转的方向对吗?

网友A:
我就是在不完全锁尾的情况下飞了两个月,还好,一样学会四面悬停,还会顺时针自旋。

网友B:
看描述就觉得你操作有问题:
“不管我怎么在陀螺那调正.反向都还是一样”
兄弟
正确的调法是
切换一种方式后
需要切断电源关控
间隔一会
再度开控接电源
才能生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描述就觉得你操作有问题:
“不管我怎么在陀螺那调正.反向都还是一样”
兄弟
正确的调法是
切换一种方式后
需要切断电源关控
间隔一会
再度开控接电源
才能生效的

。。这些方法我都试了。。还是一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在不完全锁尾的情况下飞了两个月,还好,一样学会四面悬停,还会顺时针自旋。

一点都不琐尾你怎么飞??我看高手都飞不了吧?

网友:
那你说六七十年代那些没陀螺仪、用开关式遥控的老航模运动员是怎么飞直机的?

网友C:
首先在非锁尾模式的情况下, 移動尾舵机向機尾方向( 每次大約0.5-1mm), 直到沒有
順時針方向的右旋, 再切换到锁尾模式下便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在非锁尾模式的情况下, 移動尾舵机向機尾方向( 每次大約0.5-1mm), 直到沒有
順時針方向的右旋, 再切换到锁尾模式下便可以了

这招没试过..等我的262到了.装上去试下.......我现在都有点怀疑是我的陀螺坏了.....开机自检正常...但是我提起机来左右摆动都没反映..非要我向右边侧摆才会有反映(机头对着我)  这样正常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招没试过..等我的262到了.装上去试下.......我现在都有点怀疑是我的陀螺坏了.....开机自检正常...但是我提起机来左右摆动都没反映..非要我向右边侧摆才会有反映(机头对着我)  这样正常么??

在非锁尾模式的情况下, 提起机来左右摆动時尾舵机的臂是永遠返回中位置.

僅有在锁尾模式下, 尾舵机的臂會跟隨机的左右摆动作改變.

网友:
很正常的,很多兄弟都是二个月才搞定的,你还有一个月时间

网友:
一下悟不透的经才叫好经,  你才一个月呢,继续悟吧!!!!!

网友:
迷惑过!不知道什么办法就好使了 逮什么用什么

网友:
难道哥们陀螺安装方向 错了

网友:
1.直接把如何调陀螺的开关发图上来看看!
2.试陀螺是否正常!通电后不加油,切换到非锁尾模式,让舵机回中,再打到锁尾,用手轻轻拉住机尾往左转,看看锁尾舵机有否输出动作自动修正尾巴!!然后再回中,再锁尾,用手轻轻拉住机尾往右转,锁尾舵机输出动作应该与刚才的方向相反,如果有此动作陀螺基本是正常的,只是调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