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09-03-11):
A123电池三节串联电压是多少?能用在标称电压7.2-9.6V的有刷电子调速器上吗?

网友A:
同问:1节A123电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1节A123电的电压是多少?

1节电压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节电压是3.3v

 3节呢?

网友:
3.3+3.3+3.3
   3.3X3

网友:
应该用加法还是乘法好?

 有点难度哇!

网友:
同问,如果可以用到3S而不烧电调的话,相信这将有效挖掘有刷电机的最大潜力。

网友:
3.3是标称电压,充满后是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