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好容易摔机啊

楼主(2009-03-11):
我的Lama v4在室外飞,已经严重摔了两次,机壳摔碎了,主轴弯曲,起落架断裂,又花了米米维修
真是太容易摔机了
我分析摔机的原因是上下桨片碰到了一起。是我动作太大了吗?还是飞机设计不合理,上下桨片间距太近了?

网友:
至今还没摔过机 是不是你的浆太软啦?!我急升也没遇到过你说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白色副厂桨——足够强度了——什么都摔坏了,就桨没坏

网友:
关键是有风~

网友:
晕 你在室外飞啊 那肯定要出事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难道不适合室外飞?
我都飞了N次了

网友C:
平衡轴扣,LAMA的绝对一大隐患,今天也因为平衡轴扣炸了两次,一次是旋翼头上的扣子松了,轴擦到了下桨,炸了,第二次是轴的球头扣松了,失去平衡来不及调整,炸了……
不过都是飞室外风大调整频繁闹的,室内不需要频繁调整姿态也不会这样子。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
在球头上涂点502 干了以后稍微打磨一下 会变粗且变糙 能扣结实保险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衡轴扣,LAMA的绝对一大隐患,今天也因为平衡轴扣炸了两次,一次是旋翼头上的扣子松了,轴擦到了下桨,炸了,第二次是轴的球头扣松了,失去平衡来不及调整,炸了……
不过都是飞室外风大调整频繁闹的,室内不需要 ...

这个是老问题了

网友:
LAMA 不适合室外飞。

网友:
告诉你原因

看看我的老帖子就明白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9

网友:
菜鸟是这样的,不要找飞机的原因,多找找自己的原因,LAMA的动作幅度一大肯定打浆飞了N次的经验

网友:
不要在室外飞i

网友:
室外飞温柔点还是可以滴,俺炸是飞太暴力了,太高估了这个小JJ,谢谢

网友D:
把轴加高2公分,就不打浆,可以在室外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轴加高2公分,就不打浆,可以在室外飞。

四处找齿轮就是为了加高轴,其他规格的齿轮貌似很难塞进主机架,有知道替用齿轮的请PM,

有加高轴距其他方法的也欢迎PM,谢谢大家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吧,不用做任何改装,
菜鸟都能彻底解决所有双桨飞机暴飞打桨必杀技!
“入魔必读 做到此贴,天下无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3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