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电池是不是每次要放完电后充效果好

楼主(2009-03-11):
同上.

网友A:
不是的 A123没有记忆效应

网友B:
我的A123电池每次用完电都有几节的电压是2V以下的和2.几V的都充不进电的!个从认为A123电池的电压不要低于2.5V否则会充不了电的!我试过有4-5节电池都是这样的! 这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C:
完全不需要的,

网友D:
显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