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串联与并联

楼主(2009-03-12):
大家晚上好:
电池
的串联与并联怎么看不到图呀?有哪位知道能不能给我发一个?谢谢
我的邮箱:
xdw001_2000@tom.com
谢谢大家。

网友:
电池的串并都不清楚呀!太……电池正接正负接负就是并、正接负负接正就串

网友A:
二楼说的并不完全正确,首先要对串并联的电池进行挑选,特别是锂电池,还要加上保护电路,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网友B:
就和排险一样,一字排开横着就是并,一串排开坚着排就是串,又横又竖就是nSnP

楼主:
对呀,我问的就是nSnP怎么连接的。
starmoon你好,能不能给讲一下?最好能发一个示意图。谢谢。

网友B:
排队就行

网友:
电池的串联升压不升容量如4节1.2负2000mah的镍氢电池串联后电压4.8容量还是2000!并联升容量不升压如4节1.2负2000mah的镍氢电池并联后为1.2V,8000mah!但电池串并连都对电池的线性曲线的要求很高要达到相同或者大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