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模必读 详解直升机各种飞行方式下的电力情况

楼主(2009-03-12):
电力是电直的灵魂,性能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飞行的质量!不罗嗦,切入正题!

先结介绍下我的测试平台 :
飞机:4通共轴双桨阿帕奇飞机 机身长370毫米 重量200克 电池65克 总重265克(我自己称的)
电池:7.4伏1300毫安电池
万用表:优利德万用表(三天前刚经过计量局检测过)

电池充电:7.4伏锂电电池用带平衡充的充电器充了2个小时左右,充满跳灯此时立即取下,测量电压为8.30伏(比满电少了0.1伏),用专业公式计算,为总电量的96% 。飞完电再充,充满了也不取下一直通着电不理他。 第二天早上洗漱完后取下测量电压还是8.30伏,我以为会多点的 看来平衡充很精准,很重要啊!

飞行放电能力测试:室温12度,客厅(如图去年夏天照的,为什么空的,留结婚用的,由于现在还没找女朋友,现在还是这样空的,好暴力飞啊)36平方,门窗紧闭,无风,在螺旋桨转动的那刻起,卡秒表记时,温柔文雅的飞航线,一直不落地连续停空飞行,直到电调低电压报警(飞机忽然小落一下,就像遥控迅速的减一格油,又迅速加一格油那样,怎么这么不安全的报警,你们的是怎么报警的?)马上降落,卡表15分42秒(说明书上是写的20分钟)此时电调低电压报警的红灯慢闪,马上取下电池测量为7.40伏,用专业公式计算,此时为总电量的15%,(连飞15分钟感觉好像飞了很久,感觉有20分钟以上),马上装上卡表继续飞,直到油门越推越上,最后推到最上了,飞机都触地无法离地了,卡表、又飞了3分53秒,马上取下电池测量为6.60伏,得出总飞行时间为19分35秒!呵呵!难道这就是说明书的20分钟?后充满电,断断续续的多次降落起飞,飞到电调保护,卡表测试居然也只15分钟左右!

接下来是暴力飞行测试::起飞对尾(飞机尾巴对着你)后,满推升降舵大油门最高速飞行,要拉回来时略丢点油,再瞬间反满舵(把升降舵拉到最底),补大油回拉,那的“哗”的一声,声音特别大,好刺激啊!飞机就像个皮球样的瞬间高速弹回来(补充:可来回拉,左右侧飞拉,对角拉,技术高超的可对头拉,练的时候由慢到快,动作幅度由小到大的练,要光线好,随时看到你飞机状态,室外要背对太阳,避免面对太阳,眼睛突然受阳光直射花眼失去对飞机状态了解出现伤人)由于满舵大油门回拉的速度非常快,惯性很大,也很危险,几次差点打着自己,我都是快速后退一两米避开的(飞模时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身后有1到2米的退路)!不过风险和刺激成正比!直飞到电调保护,卡表看8分多钟,耗电惊人啊!是文飞的一倍!我平时就是这种方式飞的!电调低压报警后,动作很快就越来越迟钝的了,不建议低压后暴飞,最好是不要飞了,去充电,保护锂电,延长使用次数嘛!文飞主要是练降落!你们都是怎么飞的哦,介绍分享下哦!

再说到遥控起器的电池,沃尔玛超市8.8元买20节的双鹿电池,单节电压为1.66伏,上8节到控里每天飞3,4个航次(一航次就是把满电飞到没电)大概能飞4,5天,我遥控器是72.180 MHZ的,有10格led灯电量显示,我都用万用表测量依次对应如下,12伏以上电压控电量显示就是满灯,少于12伏就是8格,少于11伏就是6格,以此类推下去。当降到4格电量显示,也就9伏电的时候,室外远距离飞7到8分钟后就可能出现掉控现象,我就是因为这样炸了机,还好飞机还耐炸!并不是9伏掉控,而是飞几分钟后电池很快就降到8伏或8伏下时掉控,因为你的精力都在操作飞机上,很难注意到电池只有8伏多电了。(建议厂家搞个低压声音报警)当然8伏电在室内还是能飞的(能飞几个航次),当8伏点出现掉控时,就不能再飞了!你会发现关掉遥控过半小时后再开控,会显示10伏左右电,此时为虚电,用不到3分钟就掉控!所以室外必须要10伏以上飞才安全!

据说好电池池可以用万用表量出来,单节电在1.7以上伏就是好电池了,航友自己用了说批发市场上10元买16节这样的一模一样的双鹿电池(精包装带防伪标志的),要比沃尔玛的简装的耐用,我买回一测量,有1.68伏,应该要比那个耐用!

安全补充,共轴双桨机每打一次桨,或撞一次桨,平衡杆上的平衡锤就容易震松,再高速旋转下就容易飞出伤人,我那次就因为这样在家里平衡锤就飞出去了,很危险,所以必须检查拧紧下,就是没打桨,或撞桨,每周也检查拧紧下!

最后请教下高手,有没办法,或怎么把我的平衡充截止电压8.30伏改到8.38 我想找回那3%的电,多飞20几秒!

写了这么多,谢谢大家耐心看完,你们有什么心得和经验,多发帖分享下!最后祝大家飞行愉快!

暴力飞行的客厅01

暴力飞行的客厅01

暴力飞行的客厅02

暴力飞行的客厅02

网友:
经验分享帖 应该鼓励  加分

网友:
今天分都用了 明天加分 先记账哈

网友A:
根据电池电压计算电池容量的方法应该不准确的。不过是个好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池电压计算电池容量的方法应该不准确的。不过是个好贴子!

那你有什么依据说应该不准确的呢?
我是很想请教下你是怎么计算的,可别告诉我你是凭主观感觉哦?
如果你想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列出我的计算公式和计算方法,以供参考!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一下把飞机固定住,接上电池,然后油门打到悬停位置, 再看一下电池各片的电压
电压和容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不是直线而是复杂的曲线, 负载的电压和空载的电压之间的关系更是模糊不清.

楼主: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图,我虽然找不到7,4伏电池的放电曲线图资料,但这个4.2的资料权威资料还是有的(如图),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8.3伏在负载放电的情况是没8.3伏,很对!假如他在负载放电下是8.2伏,你此时就能说电池电量就是8.2伏的电量吗?锂电负载放电只要不低于不3.7伏的额定电压,如图曲线,他虚电的是很小的(基本本可忽略),停止负载放电后的电压为真实电量!但在用电负载超过额定的3.7伏情况下,再停止负载,过一下,他电压就马上上升,此时电压才为虚电电压(虚电很大),这个电压对应的电量是不准的,而他的真实电量才是你说的负载时的最低电压的电量!你仔细看下4.2 到3.7伏那个线是很直的!你不能用3.7伏以下正在负载放电时电压来衡量这根线!

放电量对应电压曲线图

放电量对应电压曲线图

网友:
我的经验是单片电池一般这两者至少相差0.2V, 很多情况下会超过0.5V,我不认为你说的虚电压很小可以忽略. 楼主还是实测一下吧.

楼主:
更正下文中的暴飞操作,原文“要拉回来时略丢点油,再瞬间反满舵(把升降舵拉到最底),补大油回拉”那是小
幅度慢速练习的是这样操作,如果高速猛拉这样就很不精准了,会造成飞机落一下,然后拉回时飞机的会很大的上
升,我刚刚在飞机的侧面遥控把动作精准了,具体操作是:起飞对尾(飞机尾巴对着你)后,满推升降舵大油门最
高速飞行,再瞬间反满舵(把升降舵拉到最底),补大油回拉,那的“哗”的一声,声音特别大,好刺激啊!飞机
就像个皮球的瞬间高速弹回来,猛拉回的时候是不需要丢油的,瞬间反满舵,在快速转舵的过程中,当舵转到正中
的时候,就要开始加油了,舵幅度越满,油就需要越加越大,当飞机改方向回来的过程中开始升高的时候,慢慢的
丢点油,控制得好的话,飞机在拉回的时候离地高度是基本不变的!拉的过程中也会出左右偏航现象,原因是不断
的加减油时,不经意轻微的触动了左右方向舵,或是不断的转升降舵时,轻微的触动了侧飞舵,虽然触动量很小,
但在剧烈突变的来回动作下,就会放大!还有共轴双桨机有个通病,就是在电足时有点左转,电不足有点右转(但
中间大部分时间还是不会转向的),而且满舵左转的速度是满舵右转的速度的几倍!请注意下!你能在飞行中避免
触舵,协调好操作,避免下飞机的弱点,你的动作将会完美无瑕!

补充点,我的飞机最少能连续停空暴飞8分钟以上(我现在主要都是暴飞了,卡秒表多次计时过的,有时飞9,10分
钟)我室温是12度,暴飞完后电池温度很低,摸上去是有点温热的感觉(我好友的450单桨机飞完电池好热,有点点
烫手),在充电过程中电池是冰凉的,我的电池外包装拆了,因为原来电池和飞机的连线中间铜线感觉一坨坨的,
而且线很软,怕不受不起负载,我就换了,后就只用了电工胶带包了线头部分,电池尾部包了一圈,2个银色的电池
包紧贴在一起,两面朝外的大部分银色的部分就露在外面,我用万用表量,银色的部分是绝缘的,但导热性能很高
(手摸上上去冰凉的)稍微用点力,指甲还在上面留下小坑洼!哈哈!

"惊悚! 暴力对头,飞机高速迎面冲来(险些毁容)" 此贴是本贴的补充和延伸,里面有更多飞行细节,飞行方式,
来对本贴进行完善!

网友B:
虽然很详细,但说法主观了,数据也有失偏颇,
我还是老老实实用厂商的数据:
过放2.8, 保护3.0, 警告3.3
注意,这个不是拿万用表就能量的.是飞行状态下的实际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很详细,但说法主观了,数据也有失偏颇,
我还是老老实实用厂商的数据:
过放2.8, 保护3.0, 警告3.3
注意,这个不是拿万用表就能量的.是飞行状态下的实际电压!

晕!你知道多少电池厂商是虚标c数和容量的吗?
连大品牌电池都存在这个现象,论坛里这帖子还少吗!
你也可看艾特斯电池评测实验室的报告
http://itestlab.dgzu.com/

最起码我还量过,你量都没量过就来这么说!
3.3警告只不过是厂商让飞机飞的更久点
(但是是厂商严重不负责任,严重牺牲飞机的安全性为代价的)
3.3飞机已无法起飞了,就是用来降落也没有多少富于了!

单块锂电3.7伏,飞机电调低压报警(这是最标准的报警电压),
因为低于3.7伏,电压会下降得很快,而且飞机动力和机动性很快就会越变越差,
如果你还暴飞很快就出事,或飞远了你还不飞回来,就飞不回来了,要是还刮点小风,
飞机就会飘走,因为抗风能力会很弱,甚至失去抗风能力,
要是这中间飞机撞人了怎么办?

所以3.7才是最科学的最安全的报警电压,
你看下我11楼发的放电量对应电压曲线图吧,
3.7伏以下,曲线已经很陡了!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我,你去看下这个别人发的帖子和回复吧!
“弱弱问一下,锂电池电压最低多少才算放电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4465&page=1#pid3692870

最后补充一句,不要太信厂商,
中国那么多奶粉厂商,不都是这样忽悠人的吗?

网友B:
楼主你说的3.7是空载电压,是不科学的,
你自己想想,无论进口还是国产的电量显示器,为什么都是3.3V警告.
难道他们的工程师脑子统统有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3.7是空载电压,是不科学的,
你自己想想,无论进口还是国产的电量显示器,为什么都是3.3V警告.
难道他们的工程师脑子统统有病!

要知道这是飞机,有什么比飞机对电池的要求高?
体积小,容量大,重量轻,还要有几十安超强的放电电流!
你自己说下,有什么比对飞机要求还高?
问题是飞机电量不足是很容易出现伤人等事故的!

无论进口还是国产的电量显示器,为什么都是3.3V警告.
我还没听过什么电器电量为显示都是3.3伏警告,
请你说下!

最后问你一点:你自己飞机飞不起来时,你有没有去测过一下电压?
科学的东西,是来不得主观因素的!

网友C:
楼主你的锂电池如果拿下来测空载电压有7.4V的话, 当飞机在飞的时候实际负载的电压大约也只有6.6V, 因为电调测的是负载电压,而不是空载电压, 所以实际也是在6.6V位置上(也就是3.3V单片电压)报警. 还是建议测一下悬停油门位置时候的电池电压.这只是举手之劳的事.

你贴的放电曲线没有可比性, 它是用1000欧姆负载,   你的飞机内阻最多只有几百分之一.按照欧姆定律你一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锂电池如果拿下来测空载电压有7.4V的话, 当飞机在飞的时候实际负载的电压大约也只有6.6V, 因为电调测的是负载电压,而不是空载电压, 所以实际也是在6.6V位置上(也就是3.3V单片电压)报警. 还是建议测一下悬停油 ...

确实是我错了,我忽略了最简单的一点常理,那就是电池负载和空载的电压,主要是我常搞家用220伏交流电,
因为家用电压负载不负载都是不变的,所以只把心思,放在电流上!突然搞电池,一下没反应过来,忽略了!呵呵!

确实锂电池在负载的情况下 过放2.8, 保护3.0, 警告3.3  是正确的!

十分不好意思,有点很对不起回帖的朋友!更对不起曾给我评过分的朋友!我是第一次在论坛发帖回帖,
“我爱模型”网是我第一个发帖的论坛(以前都只看贴),我除了发帖回帖的操作外,还不知道任何其
他的操作和道道,昨天好友在我家看我上论坛时,他才说,你怎么不给回帖的评分,我才知道有评分这
事(以前我也不知道我的分是怎么来的)。

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句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
利。同样一个帖子也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因为有辩论,才会有多方面,多角度的了解!从今天
起,我会把每天的10分都评出去(可惜只10分),评给同意我和不同意我观点的朋友,因为同不同意,
都是对我帖子的关注,在此,谢谢大家了 !

网友:
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楼主(2009-04-23):
人生在世,谁能不犯错,知道错了,马上认错,马上改!
这才对以后更好!:loveliness:

网友D(2009-05-27):
我对电池也不大懂,以前中学老师上课好象讲过,一般干电池没电了并不是电动势也就是化学能消耗完了,而是内阻太大了。所以我现在用量内阻的方法来测评18650的放电能力,量个开路电压然后再量个并90欧姆电阻的电压,联立个方程就能知道精确的内阻。即使在电器城选旧锂电池也能用这招,只要两个电压差距越小就内阻越小。关于电池容量真没方法测吗?还是就是看开路电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对电池也不大懂,以前中学老师上课好象讲过,一般干电池没电了并不是电动势也就是化学能消耗完了,而是内阻太大了。所以我现在用量内阻的方法来测评18650的放电能力,量个开路电压然后再量个并90欧姆电阻的电压,联 ...

容量 mAH   就是电池充满电 放电到厂家建议的最低电压
以1C的电流放电  例如2000mAH的电池 就是2A的放电电流  能坚持1小时  那就是标准的2000mAH电池

网友:
支持了,文字太多要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容量 mAH   就是电池充满电 放电到厂家建议的最低电压
以1C的电流放电  例如2000mAH的电池 就是2A的放电电流  能坚持1小时  那就是标准的2000mAH电池

多谢了,这个是很标准的方法吧,还要做一个恒流负载。如果单单用阻性负载测的话,好坏的定性对比还是有效的吧,定量就难了,或者用DATA LOGGER记录下来做积分?

网友:
爱飞的鸟也是会认错的,赞一个

网友(2009-08-19):
学习到了许多,支持楼主

网友(2010-06-02):
相当的深入 透彻啊

网友F(2011-12-03):
好帖,正好想学习下怎么正确使用电池

网友G:
很长很专业

网友H(2012-04-11):
5imx 我爱模型玩家论坛欢迎您的光临 bbs.5imx.com

网友I:
学习努力学习争取早点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