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塞丝那 安装问题

楼主(2009-03-12):
没有安装说明书 很麻烦
才买了这架EPO材质的娜娜做休闲飞行,可是安装时遇见到很多问题大家帮我看下,我们重头到尾说起
1.螺旋浆买来时没有,自己买的3叶的螺旋浆不知道怎么固定啊,原配的整流罩也根本用不了,固定不紧
2.电机架不知道是为什么鸟电机设计的,先后用了2212,E-MAX等电机安装孔都不对位,现在用了2212电机,自己又比了量了扩了原有的一个控。现在是基本固定好2212电机了 用了9*6的浆
3.放电池那 花牌的1300放不进去 找了炸牌子的1000MAH放进去了 我想放2200的放哪呢 怎么测量中心啊
4.舵机更是难装了```具体说不清楚的难装  大家有这飞机的都是怎么装的?
5.原配的主翼螺丝垫片小 更本就上不了螺丝 还有2个螺帽也上不上 不知道是用在哪的 头都装晕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1.螺旋浆买来时没有,自己买的3叶的螺旋浆不知道怎么固定啊,原配的整流罩也根本用不了,固定不紧
原配的桨是供有刷减速组用的所以,不好固定。想要用它的3叶桨,就扩孔装桨夹。

2.电机架不知道是为什么鸟电机设计的,先后用了2212,E-MAX等电机安装孔都不对位,现在用了2212电机,自己又比了量了扩了原有的一个控。现在是基本固定好2212电机了 用了9*6的浆

3.放电池那 花牌的1300放不进去 找了炸牌子的1000MAH放进去了 我想放2200的放哪呢 怎么测量中心啊?
电池仓原来设计的是镍氢电池的,所以比较小,如果改锂电,就把电池仓自己用热切的办法加大就可以了。

4.舵机更是难装了```具体说不清楚的难装  大家有这飞机的都是怎么装的?
舵机用热熔胶直接粘到舵机位置就可以了。

5.原配的主翼螺丝垫片小 更本就上不了螺丝 还有2个螺帽也上不上 不知道是用在哪的 头都装晕了
主翼不用垫片也可以的。那两个螺帽估计是减速组上面的。

网友:
LZ  DIY的能力有待提高,论坛上很多模友,就拿一块方的泡沫,就能自己设计做飞机,现在买的都已经是有模有样了,还不能搞定,咳。。。。。。。很多要自己动脑筋设计的。LZ先上些飞机各部位的照片,并提供飞机参数,大家帮你想办法,每架飞机买来手术总归是要动的,就是动的小点、大点。我轻木飞机买来,还进行“开颅”手术呢。

网友:
想怎么整就怎么整, 只要重心合适就不成问题

网友:
航模不是玩具,DIY的过程很有必要,也很正常。完成度高,安装简单的航模产品固然受欢迎,但需要加工的产品却不太应该收到批评。当然,电机座这个问题呢,厂家还是应该注意一下的,有些部位,作为航模产品的话,还是要考虑兼容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