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2208,高速时会抖

楼主(2009-03-12):
想做一个纸飞机就买了个2208,2600KV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低速时正常,油门过了1/2就一抖一抖的,是哪里出问题了啊?有没有救啊?

网友:
换好桨,换GWS的,

楼主:
没装浆,是高速时电机自己会一抖一抖的,像咳嗽一样

网友:
换进角测试

网友:
高速抖就是一个原因。电调问题。因为电调内有电压检测,如果电机转速过高,电调检测电压的节奏跟不上电机运转的节奏,那么就会出现你的情况。先换进角试试。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只好用低KV的电机。或换电调,或重新往电调里写新的程序。

网友:
没装桨吧?装上桨就好了

网友A:
听我的把皮带换了立刻就能解决问题,别问为什么,换完好了我告诉你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我的把皮带换了立刻就能解决问题,别问为什么,换完好了我告诉你为什么

纸飞机哪来的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