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电调用A123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YT35A电调,用3S和4SA123电池,电压保护设置为60%,65%,70%效果都一样,悬停一分钟后马上保护,难道这个功能是骗人的?根本就设不了?

网友:
电池不行

网友:
楼上的错!

必须想办法让电调自检时默认电池是2S锂电才行!不然肯定保护的,要不直接还好盈电调可以强制设置锂电节数!

网友:
亞拓35x電調是偵側電壓來判別輸入是幾cell電池
電壓保護3-1 第一階段3.2v 第二階段2.9v
                3-2 第一階段2.9v 第二階段2.6v
                3-3 第一階段2.6v 第二階段2.3v
a123充飽電後單cell為3.7v,4顆為14.8v,電調會判定為4cell
a123正常工作電壓為3.2~2.8v
因此很容易進入電壓保護

供參考~~

网友A:
放弃吧,该死的电调取消设置为低电压保护了。

其它几个选项都可以设置,就电压那个不可以。

这个也是我换天蝎星的原因(记得买二代,切忌)

关于这个电调,YT官方论坛很多人都说了,不可以设置

网友:
同求一问啊,亚拓60A的电调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亚拓电调能取消设置的吗,好像是必须从3个选项里选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该死的电调取消设置为低电压保护了。

其它几个选项都可以设置,就电压那个不可以。

这个也是我换天蝎星的原因(记得买二代,切忌)

关于这个电调,YT官方论坛很多人都说了,不可以设置

NND,YT也太不厚道了,取消了也就别在说明书上说有这个功能啊!弄得人一头雾水,明摆着骗人!

楼主:
垃圾电调还可以设置电压保护开和关呢

网友:
亞拓目前的電調是針對鋰電/鋰聚所設計
電調內的電池保護已修正成二個選項
3-1 第一階段 3.2v    第二階段 3.0v
3-2 第一階段 3.0v    第二階段 2.8v

供參考~~

楼主:
还是去弄个别的电调,抛了YT

网友:
2.8对life也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NND,YT也太不厚道了,取消了也就别在说明书上说有这个功能啊!弄得人一头雾水,明摆着骗人!

老*也是为了这个破电调设置了2天,搞来搞去不行,后来查来查去,确实不能设置。

另外麻烦1121版主不要老维护YT,他又没给你发年终奖。

对于这样的问题,你就应该明确给人答复,不行,不能用。

何必搞什么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阶段个鸟,忽悠什么。你飞LIfe 3S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也是为了这个破电调设置了2天,搞来搞去不行,后来查来查去,确实不能设置。

另外麻烦1121版主不要老维护YT,他又没给你发年终奖。

对于这样的问题,你就应该明确给人答复,不行,不能用。

何必搞什 ...

您不用這麼生氣,我在第10樓的第一行字就己重申了

网友:
所以结论就是不能用罗,呵呵。干脆点嘛

网友B:
60a 也不行?  我刚买了60a

网友C:
快卖了吧。我决定买ZTW。

网友:
汗,我的垃圾国王30A电调3S锂铁飞450好好的! 10分钟后自动掉下来为止。 据说是好盈OE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0a 也不行?  我刚买了60a

不要搞错,别人是35X,60A应该是YT500上面的吧。那电调4S1P的LIPO都可以飞,你说6S1P的A123可以不。不过你不会用60A飞450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搞错,别人是35X,60A应该是YT500上面的吧。那电调4S1P的LIPO都可以飞,你说6S1P的A123可以不。不过你不会用60A飞450吧,哈哈

关键是这个SX电调还会自动识别你是几S的,你用6S1P的A123还是不行,该聪明的地方S,该S的地方他偏要聪明过头,不过据说超过6S了它就认不出来了,可以试试7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卖了吧。我决定买ZTW。

这个是必须的,快卖了,我也决定买ZT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搞错,别人是35X,60A应该是YT500上面的吧。那电调4S1P的LIPO都可以飞,你说6S1P的A123可以不。不过你不会用60A飞450吧,哈哈

我是用来飞450的        卖了就亏大了 新的啊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2009-04-18):
我觉得chi1121回复的很清楚,有价值。先说明TY“電調是針對鋰電/鋰聚所設計", 另外附上实际数据很科学、全面,一看就能分析不能用A123的原因。

个人意见

网友D:
设想:可以考虑用串联几只二极管的方法来欺骗电调。
具体做法:把电调的+极红线截断串上一个T插母头并按电流流向在两端焊上几个二极管(要求电流要2A吧,因为电调通电时的瞬间电流也挺大的)。按每只二极管的压降是0.6V,试验一下用多少只合适(4~5只)。
当电调通过自检以后,把T插公头(已用粗线把两端短接焊好)插进母头就OK了。

其实T头在这里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不插进去通过二极管把电池电压降低了,插进去后电压就是电池的电压。

用T头是因为能过大电流并且接合牢固。

这个设想应该可行吧?请指正

网友:
奇怪了,我3年前的YT 35A 飞3S A123好好的呀,,,可以飞到10分钟起不来,,,,郁闷了,,,,
我的没有超缓启动的....记得后面出的启动超级慢

网友:
25楼想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想:可以考虑用串联几只二极管的方法来欺骗电调。
具体做法:把电调的+极红线截断串上一个T插母头并按电流流向在两端焊上几个二极管(要求电流要2A吧,因为电调通电时的瞬间电流也挺大的)。按每只二极管的压降是 ...

我早这么用了就是麻烦一点。。。
我的方法是,电调T头处多焊一个3S(4S)平衡座,在平衡座2S(3S)处接一只1N4001连接电调,电调自检时会认为是2S(3S)的LiPo,自检完毕后接T头爽飞
此方法对3S的26650和4S的18650A123有效

网友:
与其这样,不如把电调的电压采样电阻改掉

网友:
这样的难度大多数人还是能够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