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y型改三角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三相y型改三角型接线。我已经把
电机
拆了,线头都已经找到了,问题是原来线圈上有布带缠绕紧并浸了绝缘漆,现在我把布带都一段段的剪掉了,这些线头都有些松散了,是不是一定要再用线绕回去。还有绝缘漆怎么办,我没有,是不是可以用504之类的环氧树脂胶代用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一下啊。哪个老大对修电机了解啊。

网友A:
星改角? 不用拆里边呀。先说说为什么改,是要加变频器吗?

网友A:
如果变频器输出是220V,那直接改成角接就可以了,不用拆电机动里边的线,你玩大了。补充 完全可以用环氧树脂代替绝缘漆。

网友B:
最好把线头给焊上,用黄蜡管套上焊接点,用线匝好后,沁漆烘干。

网友C:
把线头固定好,有胶最好,油漆更好,都没有用胶布,家用不是恶劣的工业环境,没事

楼主:
已经装回去了。呵呵。还没试,等变频器来了试试看。

网友D:
接线盒子 里面有 6个 头子 编号 一般是 ABC XYZ 接线的 规则是
1:当 XYZ 连接在一起是 ABC 分别接 380三相交流电时 惦记接线方式是 Y(星型)接线
2: 当 A-Y B-Z C-X 或者 A-Z B-X C-Y 连接时 ABC 分别接入 380三相交流电时 电机的接线方式是 三角形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