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了几天模拟器,有点动摇了,兄弟们给点支持呀!

楼主(2009-03-12):
头发热,烧了!
要了6EX控,在家苦练
模拟器
,但悬停好难呀,现在只能尾部对着自己,控制一下,根本停不下,有一朋友说先玩电固吧,可是本人喜爱直升机,请各位帮帮忙,我这样的新手,是电固好还是电直好呀??

网友A:
 多连连就好了 还是弄个真机吧 我现在都拿真的练 模拟器和真机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多练吧 每天半小时到1小时 1周时间队尾悬停就差不多了
等模拟器上对尾能控制住了 再真机和模拟器结合练习

网友C:
早着呢…慢慢练啊…

网友D:
电固和电直我觉得是完全不的。
LZ好像自己还不清楚自己喜欢哪个了!
坚持吧。不是天才就只有苦练了。
像我炸过机后就知道模拟练习有多重要了。

网友E:
新手练习初期的瓶颈!要下定决心,难道你比别人笨??关键还是多练习!记住高手不是天生的!

网友F:
你还发贴问电直还是固定翼。
这个看你爱好了。喜欢什么就玩什么。
不过说实话,直升机不好入门,固定翼好入门,还要考虑下自己的经济实力。

网友G:
模拟器练习很重要

网友H:
如果遇点挫折就动摇,不管是选玩电直还是电固可能都不适合你呀!

网友I:
先玩固,再玩直
然后都玩

网友J:
坚持吧,我练了一周模拟器也差点放弃了,我挺过来了,一个半月了,现在勉强能找点感觉了!!

网友K:
坚持就是胜利 春节前玩 泡泡堂 帝企鹅5 连续30局都过不了第3关, 现在我1人独过3关,基本上不会出问题
多练才能手熟, 技巧并不一定都用得上

网友L:
我觉得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没必要玩模拟器,只有懂得了飞机的基本操作方法后再去练模拟器或真机就很简单了,其实练习模拟器与真机都是一样的,(真机更好,更容易找到感觉,只是模拟器炸机的话没损失)。
我现在在学固定翼,首先将《戴氏教学法》学懂了,再去飞就容易多了。学固定翼最好的方法就是先看《戴氏教学法》,这是我目前发现的最好方法。

网友M:
模拟器熟练,试着上真机,最好有老鸟在旁。其实真机调好了,没那么难,主要是心理关。过去这道坎,你会发现~

楼主:
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支持,我也想继续下去,我喜欢直机,但为什么模拟器中我动一点点摇控就会很大反应呢?我用6EX控,是不是需要再设置些什么呀?!

网友N:
练一个礼拜肯定没问题了,都这样过来的

网友O:
其实飞模型和骑自行车、开车一样的,都是熟练工,悬停就是一个门槛,过去了就觉得没什么了,在模拟器里练是练你的条件反射,还有练的时候打舵量尽量小点

网友P:
坚持啊~~~等到飞机飞起来得时候~你就觉得是值得了拉~哈哈~
当然最好有个老手带~不然容易半途而废~

网友Q:
我今天刚刚真机悬停了,(模拟器练了2个礼拜)那种心情不言而喻,希望你坚持下去!
前提是机器一定要调好。

楼主:
坚持中!XRT里机器太灵了,小动一点就很大动作,期待有会的朋友给我点指点,我也学学如何设置!

网友:
XTR里还灵啊? 已经象定格似的,可以停在空中不动了。。

网友R:
常见的模拟器如G3.5、G4、phonix、XTR中的直升机,如不进行调速,那是很慢的。G3.5、G4、phonix本身具有调整速度的功能,XTR调速就要用“变速齿轮”软件了。

网友:
戴氏教学法

网友:
引用 网友R:
常见的模拟器如G3.5、G4、phonix、XTR中的直升机,如不进行调速,那是很慢的。G3.5、G4、phonix本身具有调整速度的功能,XTR调速就要用“变速齿轮”软件了。

Gx 的还行,比较真实了,凤凰和XTR里的都太稳

网友:
既然是模拟器,就越快越好.等你练出来再上真机你就知道好处了!

网友:
我也觉得XTR里的飞机有点灵敏,动一点陀,飞机的反映就很明显,不过,我现在能悬停了!我的心得是,XTR里起飞的时候必须向前向右带一点陀,起飞后悬停中也必须向这两个方向带点陀,不然,一放手马上就左倾后仰炸机!刚玩的时候不知道,还没有起飞呢,在地上一开始就左倾自个儿炸了!后来听说是开了地效的原因,在软件里取消地效就行了。但这样练习显然是不对的,必须开地效才真实!

楼主:
学习好痛苦,而且 还不敢要真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