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死死抓住4.20这个坎吗?

楼主(2009-03-12):
玩电直也有段时间了,Lipo
电池
也大大小小一堆了,
充电器
也从几十的一路升级到1000多的,感触跟多...
一开始死死抓住4.20这个坎,充电冲不到4.20就觉得不爽,后来发现,冲到4.16和4.20,只差了40到50毫安(3s).
这40\50毫安能让飞机多飞几秒?
这个板块浪费吐沫最多的地方就是各个牌子的充电器能不能准确的充到4.20,唉,我现在是看开了,4.20和4,16没区别.
只要别超4.20就行.

网友A:
误差在5MV内是可以的,算合格。4.2v只是个基准值。

网友B:
原先我也是觉得4.2要精确,可是后来发现,今天充完,第2天飞前一测量锂电自放电至4.16现在无所谓了,只要3片压差不大就可以了!

网友C:
只要早4.1-4.2V之间都可以,4.1V以后,充电曲线是很陡的,基本就代表充满了。。。根本没有必要这么折磨电池。。。最多就多一丁点电

网友D:
准确充到4.20是商业炒作的需要,能不能达到4.20不是充电器说了算的,80%还在于是什么电池,就和商家宣传报道EPP不怕摔一样,其实也是抓住了我们有些人盲目追求那些虚幻目标的心理.

网友E:
 大家终于开始理性思考了

网友F:
去年有个充电器说能充到4.2000的,结果招来口水战,最后不得不把标题作了修改。

楼主:
能准确充到4.20的充电器,确实厉害,但对飞飞机来说,用处不大

网友G:
盲目追求高精度只会掉入商家设的陷井,被砍得一劲血还乐颠乐颠的

网友H:
我的电池从来就没有到过4.2伏。都是4.15 只要不过冲,电压差不多电池寿命就长很多了。 以前一块7.4伏电池飞004用了1年多,多少次充电都记不清了。现在还可以用

网友I:
我只要求三片电压统一,4.20无所谓
别一片4.17 另2片4.19就行

网友J:
差那么0.1,0.2v没所谓的,我用垃圾山寨b6一样充得很爽。

网友K:
不同电池不一样,我用过的几种电池,4.16和4.20我测试过,容量差15%以上。
但是实际上不必要追求这么精确,4.19 4.21 4.23都无所谓,不会坏,电池是过放坏的多,过冲坏的少!

网友L:
到不到4.20不要紧,关键是几个S之间要差别不能太大

网友M:
LS说的没错..
4.20V只是个标准值,其实做为一个产品,按标准去做那也是没有错的,
记得女人有句是这样说的,如果女人美丽也是一种错误的话,我愿意一错在错

网友N:
电压只要差不多就行了,没必要搞的跟火jian一样。

网友O:
精确到4.20000很多时候就是商家的噱头, 以前还有号称能用来校准万用表的, 简直贻笑大方, 扯淡的厉害

网友P:
各持己见!
我说说我玩锂电池的体验,2003年以前仅拆玩手机的,03年下半年后开始玩锂聚合物电池,最小的单体是0.6克几个毫安时,最大的单体是10安时,重278克。这几年来几乎各种各样地情况差不多全碰到过,按现在市面上的锂电池充电器来说绝大多数单片是充不到4.2V的,使电池寿命缩短的都是使用不当所造成。我的经验教训是如果你要把电池充坏,那么你把电池充到4.3V就行! 也就是说你的充电安全端电压决不能接近4.26V,当电池的端电压达到4.255V时已经充电充满(100%),再充就过了很不安全,所以为了电池的安全充电达百分之九十几已很好了(这时的端电压约4.23V),拿下后放置一段时间端电压就会稳定在4.20V,这就相当管用了。如果放置时电池的端电压有比较明显地电压下降,说明这电池的质量不好,内阻较大,不宜作大电流放电用!另外,一组电中先行坏的那片单体一定是比较好的,内阻相对而言较小的那片!

网友:
确实没有这个必要,不过充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这些东西是拿来玩的工具 不是拿来研究的 让100%的4.2V回研究室吧 我们安心玩飞机 可以嘛?

网友:
我的7.4伏锂电,用平衡充只能充到8.3伏换算成 单片也就是4.15伏,开始也很苦恼,想改平衡充截止电压为4.2,后一想 就算了只要不低于8.3 就不动他!

网友:
又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女人有句是这样说的,如果女人美丽也是一种错误的话,我愿意一错在错

网友:
对,既无必要,在模型级的设备里也做不到

网友:
买的没有卖的精啊   被骗的总是花钱的

网友:
玩了20几年电子,4\5年模型,早看开了

网友:
截止电压,没有必要很精确。
浅充浅放才是长久之计。

网友:
 如果电池好,我的充电器每次都是冲到 几个单体都是 4.22才停。
如果电池不好就是电压要低一点点。一般就是 4.18
这个帖子要顶,我也支持充电没必要那么准确。
但是充电器性能要稳定,能充够多种类的电池,充电电流够大来适合现在的大容量电池。价格嘛要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说说我玩锂电池的体验,2003年以前仅拆玩手机的,03年下半年后开始玩锂聚合物电池,最小的单体是0.6克几个毫安时,最大的单体是10安时,重278克。这几年来几乎各种各样地情况差不多全碰到过,按现在市面上的锂电池 ...

可玩过脉冲大电流冲锂电?

我用脉冲大电流充 5S 锂电已经有半年多了,串充,大约在单节 4.4V-4.45V 充电停止。因为充电中发现,充到 4.45V 单节(带电测量电压)的时候断电电芯电压立刻掉到 4.18-4.23V ,如果只充到 4.3V 断电电压会立刻掉到 4.05-4.10V ,至今充了大约100个循环,还没发现啥问题(大约每充 10-15 次我才会用平衡充给电池做一次平衡)

网友:
只要单节之间的电压相差不超过0.02V我就很满意了,至于要精确到4.2V我觉得没这个必要,顶多少飞个几十秒而已。
至于用过某B6的充电器,3S的单节电压压差超过了0.1V,这个比较夸张了,现在拿到某工厂去调整,希望弄好后压差会好点

网友:
同意楼主,我的b6用得很爽,一般4.18 4. 17,不追求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