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关于SJM215,中立点,螺距曲线,油门曲线怎么调

楼主(2009-03-12):
SJM老大,调中立点的时候偶
舵机
舵臂是不是要调成水平,还是向上成一定角度,辉盛9克舵机的话是用第几个孔呢?上下正负螺距是不是11左右?请详细的说明一下,最好上点关于舵机安装的图,谢谢

网友A:
这个的话 做个比喻 卖车的人是不会教你开车的

网友B:
偶觉得215调尾巴不能通过连杆(碳纤连杆仿佛使用胶水固定球头套的)长度而要移动尾舵这种调节方法比较麻烦.....而且也没调连杆长度那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