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问题关于遥控接收

楼主(2009-03-12):
问下Esky的0404控和4合1接收 我可以不可以用频率一样的其他晶体一对
比如原来用的是35Hz一对 现在我换成72Hz一对可否?

网友A:
不可以。一开始我也是这样以为。后来才知道。它的频段没那么宽,35M的发射接收,就只能换35。XXX的晶体。72M的也是一样。只能是小数点后面的可以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