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问题关于遥控接收

楼主(2009-03-12):
问下Esky的0404控和4合1接收 我可以不可以用频率一样的其他晶体一对 比如原来用的是35Hz一对 现在我换成72Hz一对可否?

楼主:
那么我还的用主频35的晶体才可以吧

楼主:
如果用了的话会什么效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了的话会什么效果呢?

高频电路的设计都是在某个频段功率最为集中。换到相差很大的一个频段即使工作,辐射出去的功率也很小。如果没有特殊的设计,工作距离会大为缩短,而且很有可能会烧掉高频头里的功率管。

网友:
35/36 换到72效果还可以,距离减少一点,但不是一半,估计刚才是二倍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