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采购原材料做雕刻机了,请大家帮忙,我可以顺带免费给大家加工几套!

楼主(2009-03-12):
请有DIY雕刻机经验的朋友鼎立相助!

问题:

1. 第一台机架计划使用铝合金,台面用厚度多少的板合适?底座边框使用什么厚度?龙门侧板使用什么厚度?告知一下6061铝的目前市场价格。

2. 使用光棒做导轨+滚珠滑块还是有其他同样价位更好的选择,使用多粗的光棒?给个参考价格。

3. 丝杠的选择,原本打算丝杠也自己做,不过设备有限放弃了,现在选择什么样的丝杆比较合适,考虑性价比,是国产滚珠丝杠,还是普通的T型丝杠,如果要用普通的T型丝杠采用何种方式消回差好,是否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可购买到?给个参考价格。

4. 加工范围,x,y,z的最大行程多少合适?

5. 是否有合适的电子部件供货商,大家推荐几个,给个参考价格。

如果我没有想到的也请大家告知一下。大家如果有好的雕刻机照片也给我参考一下。

先谢过了。

老贴:

我有20几台大连的6240,6台沈阳的6150,还有他们的8台数控车,9台数控铣,1台加工中心,还有2台线切割,6台平面磨就是没有外圆磨床。

是否可以Diy个丝杠和丝杠螺母,就我知道我们工人梯形丝杠,圆型丝杠等等都可以车,而且精度要求都可以达到非常高,我就是不知道除了车出外形,是否还要其他的特别加工要求,要用什么材料来做45号钢还是其他的材料?

如果就这样可以做丝杠的话,我也想d个雕刻机玩玩,我还可以帮大家免费做一些,有要的朋友和行家给我点参考,谢谢。

以上的设备应该可以DIY雕刻机了吧?

大家有成熟的图纸我给大家免费加工几套,材料费另外算。

网友A:
做都可以,不过精度不是你所说的非常高,要有专门的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都可以,不过精度不是你所说的非常高,要有专门的磨床,

专门磨丝杠的磨床吗?

网友:
要有专门的丝杠磨床。还要有专门测量丝杠精度的设备。

网友B:
主要恐怕是这种异性的东西,精度很难测量和矫正,不过我觉得没问题,可以先自己做几段小的,装配起来测精度,毕竟是diy嘛,不需要绝对的精度(真需要高精度的直接去买新丝杆就行了),只要是在找精度和价格达之间的平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恐怕是这种异性的东西,精度很难测量和矫正,不过我觉得没问题,可以先自己做几段小的,装配起来测精度,毕竟是diy嘛,不需要绝对的精度(真需要高精度的直接去买新丝杆就行了),只要是在找精度和价格达之间的平 ...

那一般常用的丝杠具体是什么规格的?比如直径,长度,螺距,梯形的还是原型的还是V型的?一样做就做的好些,还有材料用什么样的?

网友C:
精车,梯形丝杠,精度可以达到8级。粗糙度0.8以上。
45钢,热处理T235,轴颈处可局部淬硬C42.
40Cr钢,热处理C42或G52
T10   T10A   T12  T12钢,热处理球化调质T125,
38CrMnAlA,热处理D0.5-900,淬火后不磨或只研磨,
CrWMn,热处理C56,(需磨)

螺母材料:ZCuAl10Fe3      35钢   耐磨铸铁

螺距2,直径10~28之间的偶数
螺距3,直径14、32、40、50、60等
螺距4,直径16、18、20、28、32等
螺距5,直径22、24、26、28、32等
螺距10,直径30、32、36、40。80等。

雕刻机个人推荐
1604,2004、2804、2205、2405规格梯形丝杠,T10   T10A   T12  T12钢,热处理球化调质T125,精车,精度8级。粗糙度0.8以上。螺母采用聚四氟乙烯(俗称塑料王)
丝杠车好后可以手工(弓弦钻)精研,以进一步提高精度和表面粗糙度。

网友D:
引用:

我有20几台大连的6240,6台沈阳的6150,还有他们的8台数控车,9台数控铣,1台加工中心,还有2台线切割,6台平面磨就是没有外圆磨床。

是否可以Diy个丝杠和丝杠螺母,就我知道我们工人梯形丝杠,圆型丝杠等等都可以 ...

又遇好人了!如果楼主能做点梯型丝杆送我们这些穷DIY者就好了!我第一台用的是普通螺丝杆,下一台大点的还是准备用螺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车,梯形丝杠,精度可以达到8级。粗糙度0.8以上。
45钢,热处理T235,轴颈处可局部淬硬C42.
40Cr钢,热处理C42或G52
T10   T10A   T12  T12钢,热处理球化调质T125,
38CrMnAlA,热处理D0.5-900,淬火后不磨或只 ...

45号钢公司现成就有

40Cr也买得到

请问一般
45钢,热处理T235,轴颈处可局部淬硬C42.
40Cr钢,热处理C42或G52

的费用大约是多少?

还有一般的长度,轴颈是否有标准尺寸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遇好人了!如果楼主能做点梯型丝杆送我们这些穷DIY者就好了!我第一台用的是普通螺丝杆,下一台大点的还是准备用螺丝杆

看上去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看上去不错呀!

是啊,看起来是不错,摆在家也颇有一番味道!机型是仿的坛子里一位前辈的,仿的没原装的好!

网友:
引用:

45号钢公司现成就有

40Cr也买得到

请问一般
45钢,热处理T235,轴颈处可局部淬硬C42.
40Cr钢,热处理C42或G52

的费用大约是多少?

还有一般的长度,轴颈是否有标准尺寸参考?

费用我不太清楚,各地有各地的价格。
长度、轴颈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自己设计,一般是没标准,
长度看你机子的行程定,轴颈和你的机子安装空间、采用的轴承、轴承座和轴的强度有关。。

网友C:
一样做就做的好些

想做好些的话还是用T10   T10A   T12  T12钢吧,而且这几种钢车削性能良好,耐磨,很适合你只有车床的加工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做就做的好些

想做好些的话还是用T10   T10A   T12  T12钢吧,而且这几种钢车削性能良好,耐磨,很适合你只有车床的加工条件。

谢谢了。

网友E:
要是能d丝杠,雕刻机对你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能d丝杠,雕刻机对你就没意义了。

想做一个放在家里玩玩。
:loveliness:

网友D:
楼主设备齐全,又是自己的工厂,如果是我的话,会好好选机型,然后用碎火铝或不锈钢做机架!图纸坛子里遍地都是,找找…总有你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设备齐全,又是自己的工厂,如果是我的话,会好好选机型,然后用碎火铝或不锈钢做机架!图纸坛子里遍地都是,找找…总有你喜欢的

本人对雕刻机不熟悉,不知道需要满足什么样的要求,就我本人来说,至少要可以铣铝合金吧。

看看大家有什么推荐?我不想走歪路!

网友:
我这有个RV50的图纸,不过不是很成熟,需要可以加我Q

网友:
我有个自己画的图,不晓得你要不要!QQ20775781
个头大概半米乘半米乘半米
自己先用胶木板做了,做的精度不是很好,装配上有些误差,目前玩车上劲,没顾上搞扔了一段时间了!

楼主:
LS的Z轴支柱结构强度不行吧,很容易引起震动吧。

网友:
看来楼主想把雕刻机产业化了

网友:
楼主真能免费加工啊

顺便帮俺加工一套。呵呵

网友F:
我这有一份详细的图纸,LZ想要的话Q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有一份详细的图纸,LZ想要的话Q我吧!

已经要求加Q,我的Q:15953321

楼主:
DIY高手们,帮帮我吧!

网友:
楼主你在找图纸?没必要吧,自己按自己的需要画个啊,具体细节参考一下别人的设计应该就可以了。

开始可以从小点的机器开始,比如参考一下林大夫的小机器,那个设计感觉是挺不错的了,可以一边做一边调整,看你动手能力挺强啊,又有测量加工条件,做个精度不错的应该不会有大问题吧

楼主:
想少走弯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