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飞模拟的兄弟留神了,小心自己的控!

楼主(2009-03-12):
我的0406控是真机加模拟器这么飞的

因为模拟器不受 零件,电池之类的限制,可以 长时间的飞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控死的很快,我的控才用了1个多月,不到2个月

目前无法确定

各位用模拟器的兄弟们 留神了

网友A:
你的是遇到了“新品不良”!运气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遇到了“新品不良”!运气不好……

这个概率一般有多大

网友:
买一瓶 WD-40 回来喷喷吧,
据说效果不错。。

楼主:
这玩艺喷一次能撑多久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艺喷一次能撑多久阿

据说还比较顶用。。
反正不贵,其他地方也用的上
有机会我当下小白鼠看看。。

对了,你的抖舵怎么表现的?
拿起来轻微动摇杆抖舵?还是不碰就抖?

楼主:
清理下轻微抖

放一晚上,不碰就抖

连油门和混控同道都开始抖了

放一个晚上抖的利害,严重的时候发疯一样

网友B:
我喷过,
用2天就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喷过,
用2天就又不行了

谢谢看样子不用花这个冤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喷过,
用2天就又不行了

我靠,那看来换电位器才是王道。。。

总不能 发射机也跟尾电机一样成了消耗品了吧?。。。

楼主:
要是这样消耗法,也根消耗品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这样消耗法,也根消耗品差不多

错误的维修方法比没修还要不是!
电位器只要碳膜没磨断,一般都能维修好……
具体步骤是:
       先将电位器拆出控,轻轻掰开电位器金属外壳上的4个爪子后,电位器就被分解了。用高纯度的分析纯(99%)酒精轻轻擦洗碳膜和滑动金属触点,并仔细观察碳膜有没有被摩穿?
       电位器故障一般会有以下两种情况:
1、碳膜没磨穿;这接下去的处理相对比较简单了,只要清洗干净后,在碳膜和导电环上抹上薄薄一层“凡士林”后,重新组装好就能使用了。
2、碳膜被磨穿;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尝试将滑动触点改变滑动的轨迹,即,错开被磨穿的部位(环形的轨迹槽)后,再按上述的方法处理后也能回复使用。而且,实际使用的效果与换个新的电位器没什么两样。
       在以上的修理过程中,请注意不要随意调节滑动触点对碳膜的压力,以免造成碳膜磨损加快。“凡士林”要选用白色的,不要用医用的“凡士林”。因为,医用的“凡士林”有的是掺过杀菌剂和消毒剂的。另外,机油也不是首选!切记!!!

楼主:
谢谢大师指导

网友:
这个时间发起这个问题的讨论简直太合适了,我正在被电位器引发的抖舵煎熬着。。。。抖的飞机满屋子乱飘。。。。

就等着黑人的神药快点来救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误的维修方法比没修还要不是!
电位器只要碳膜没磨断,一般都能维修好……
具体步骤是:
       先将电位器拆出控,轻轻掰开电位器金属外壳上的4个爪子后,电位器就被分解了。用高纯度的分析纯(99%)酒精轻轻 ...

说得太好了,讲得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要修了。换一个好一点的控,一步到位,不就行了?哈哈开个玩笑!:loveliness:

楼主:
已经换了

周六 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