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艘新船 大家来推荐个配置

楼主(2009-03-12):
老婆帮我买了艘船    大家来看看·~~~长64.5,宽20.      硬轴   请推荐个配置  能上80+的     现有好盈80A电调

网友:
直接在卖你船的那配好了,晕

网友:
这船应该是个甲醇的船啊,不知道是多少级的

网友:
其它不管了,羡慕LZ有个这么好的LP,还帮买船,一般不反对就不错了

网友:
那里买的…

网友:
哇,你LD那么好呀,羡慕·············· 花了多少米呀

楼主:
壳是220块 其他的配件七七八八一起510包快  老板那里没有电机  但推荐的是 3660  这个电机  配自己已有的好盈80A电调  电池用A123   4S1P  不知道这个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羡慕楼主 有个好老婆
我老婆要砸我的船

网友:
敢砸船就跟她离婚

网友:
引用 楼主:
壳是220块 其他的配件七七八八一起510包快  老板那里没有电机  但推荐的是 3660  这个电机  配自己已有的好盈80A电调  电池用A123   4S1P  不知道这个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电调最好根据你的电机KV决定,80A电调可能小了。我的船74CM,3660,2726KV,4S2P,A123,电调200A水冷,全速也就跑4分钟左右,跑下来电机电池温度不高。以前用3660,KV2450,125A电调,6S1P锂电试跑,第一次线烧断,第二次电调很快保护,船丢失!!!以上供LZ参考

网友:
这船能用多大的甲醇机?

网友:
本来也想搞这船的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