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西达50A/H 75A/H 电调缩水问题

楼主(2009-03-12):
网上有流传新西达的电调要按标称值打50%折扣才能够使用的流言,事实是如此吗?

UBEC-75A/H电调每一相上下半桥各用了3个FDD6688,一个电调使用了18个FDD6688.BEC-50A/H电调每一相上下半桥各用了2个FDD6688,不知虚标50%从何说起?

网友:
不是专家,没研究过,假设18个里面有个把是坏的,或者坏了,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50%没那么夸张,那是有些人心理作用,不过XXD电调质量确实很一般

网友:
加个大散热片可以当200a的用

网友:
东西不是靠简单数据相加得来的
除了FET,还有电路设计、散热设计、软件设计等等,且不说还有原件质量、工艺水平等等等了

网友A:
有钱的大可不必买XXD,其他高价电调多的是。

买XXD的大多是手头不太宽裕的模友,我认为XXD的性能绝对对得起他的价格,关键是降低了模型的门槛,04年一个凤凰10A无刷电调要卖到将近¥1000,要是没有辉胜和XXD我估计现在没几个人能玩得起无刷,看不上XXD的不买就是了。不要把无刷电调这个东西搞得太神秘,什么线性不好,功率打折,这些都是个人的感官差异,有条件的可以用仪器测试让数据说话,不要人云亦云。《大腕》里那句话很经典也很现实:什么是成功人士?成功人士就是什么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我的意思不是说XXD就是最好的,但是XXD确确实实让很多模友感受到了实惠。我不是成功人士,XXD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顶一个先

我用的都是XXD,朋友也推荐XXD,价格便宜,量又足,对的起他的价格,我用50A带2814电机8060奖,在地面全油门后推轰个10分钟,电调只有点温热。

网友:
说句公道话。一般模型用XXD足够爽拉。高级货配高级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XXD的大多是手头不太宽裕的模友,我认为XXD的性能绝对对得起他的价格,关键是降低了模型的门槛,04年一个凤凰10A无刷电调要卖到将近¥1000,要是没有辉胜和XXD我估计现在没几个人能玩得起无刷,看不上XXD的不买就是 ...

说的好。。其实无刷电调很简单,比有的控制程序简单多了,只能算个小菜,真不知道有的人把它说的有多玄。。。

网友:
简单是比较简单,但要做好也不容易

XXD的性线就几乎没有,基本只有开和关二档

网友B:
为什么5I里总有这么多嘴巴贱的人?这些人总是在鸡蛋里挑骨头!电调很复杂吗?如果没有新西达,我看电调马达的市场还是在暴力的阶段吧!楼主的70A电调一组用了3个FDD6688并联,一只FDD6688的电流是100A三只的电流就是300A了,可以说你们已经捡了很大的便宜了。那个50A的每组用了2片FDD8896,一只FDD8896的电流是90A,两只并联的电流是180A,所以那样说是毁谤!!!!!!
说的事实,谁引用我的贴我X他全家!!!!!!

网友:
还算过得去吧,设置不方便不像亚托那样开机就能知道当前的设置

网友:
不待这么玩人地!!

这东西 在GS 电压是 4.5V 的 时候 电阻 6毫欧姆!

通过 功率计算 它是 电流平方乘电阻!! 也 就是 50x50x0.006=15W

一个 这么 小 的 零件 如果达到 15瓦那它的 温度得升高多少啊 ?和 一个 电烙铁差不多 可以把焊锡融化!!(问题来 了 )在正常温度下 是 这个 参数 当温度在高温下 这个零件的 电流才 18A!!
所以要好多的 管子并联!!

看看2个 管子的

一样是 50A  那么 两个管子的 电阻应该是 0.003 !!  也 就 是 50×50×0.003=7.5W/2=3.75W 哈哈 原来 并联一个 管子能 降低这么多功耗!!
这样 这么个小 东西 达到 3.75W 的 时候 温度 我 想也 低不 了多少!!所以 散热片还是要加地!!

如果 50A 的 电调用 3片管子 就是 5/3=1.67 瓦    哈哈 功率应该是相当充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5I里总有这么多嘴巴贱的人?这些人总是在鸡蛋里挑骨头!电调很复杂吗?如果没有新西达,我看电调马达的市场还是在暴力的阶段吧!楼主的70A电调一组用了3个FDD6688并联,一只FDD6688的电流是100A三只的电流就是 ...

这托做得也太明显了! 有了XXD,电调马达市场照样暴利。

网友:
顶一下!

新西达的ESC我没用过,正好我手中的ESC用完了,想办法也去买个XXD的ESC来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托做得也太明显了! 有了XXD,电调马达市场照样暴利。

    肺腑之言,我并不是托。是不是在你的伤口上撒盐了???说的你很痛是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肺腑之言,我并不是托。是不是在你的伤口上撒盐了???说的你很痛是不是????

既然论坛允许用这样的语言,那我只能说,真是7的!

网友:
最近要改装电调,给大家一个试验结果吧,IRF3703,TO-220封装,10V的栅极电压,单颗管子能很稳定的通过35A的电流,是直流电,如果PWM信号过不了这么大,不加散热器,温度大概在50度左右,长时间不再升高。这颗管子的内阻是2.8毫欧。所以FDD6688这种封装绝对不可能单颗管子超过30A(它的内阻好象是4毫欧,它的散热最主要是利用电路铜箔,塑料这边的散热片用处不大,100A是在它散热器几乎无限大时说的,而且是极短时间),而过PWM信号,还会更小些,所以,我认为,这个电调没有虚标,它的标定比管子厂家给的保守了,确实能过75A,但工作环境不同,散热不太好的原因,时间不能长,实际用可能60A左右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论坛允许用这样的语言,那我只能说,真是7的!

真是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