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V 2200的飞机锂电装天地飞9遥控里显示13.4V可以用吗?

楼主(2009-03-12):
如图,请问下大家改锂电的,电压显示多少V,11.1V的锂电冲满了电是不是电压都偏高?我用8节品胜2500MA的5号电池冲满了电装上去也显示11.3v, 是遥控的表不准还是正常的?

我用数字万用表量了一下,11.1V的锂电是12.67V,8节品胜电池是10.96V,遥控显示的电压要高0.5V-0.8V左右,

SJM电直原装3S 11。1V 2200电池

SJM电直原装3S  11。1V 2200电池

电压显示13。4V

电压显示13。4V

万用表量到12。68V

万用表量到12。68V

网友A:
最好不要在控上直接用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在控上直接用动力电!

为什么????????

网友:
放电太凶!12C左右就行了

楼主:
我的还是25C的,晕哦

浪费了

网友:
C数小点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2楼3楼都不懂电啊

LZ需要调整一下控的电压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2楼3楼都不懂电啊

LZ需要调整一下控的电压显示

可以调吗?用菜单调还是打开遥控器调里面的电位器???

网友:
系统菜单里应该可以校准,不过不知道天地飞怎么进系统菜单

不校准也无所谓,你知道他大多少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 8节 2400毫安时 五号电

网友:
c数小点,充电时别冲太满或加二极管,小心烧保险

网友:
加两个2及管就OK了````

网友:
和C数无关,C数只是电池能达到的放电电流,又没灌给控,降降压倒是可以的

网友:
不知道TDF是什么情况。不过我FUTABA的控是可以使用5号碱性电池的,单节标称电压1.5V实际新电池电压大于1.6V,加起来12.8V,而11.1的锂电充满是12.6V(超了肯定是过冲了)所以不用降压肯定能用。用锂电最大的问题是控的低压保护电压太低(我的控是8.5V报警)等到控报警时,锂电早就过放报废了 这才是最要注意的
另外,说什么C数高对控不好的,我实在无语了。好好学习下吧C数高,唯一受伤害的是使用者的钱包所以最经济的方法是,吧机机上淘汰的,容量和一致性尚可,但放电功率不足的电池发配来给控用,然后接个电量显示报警器并时常注意观察控的电压表

网友:
刚给我的T9换的粮食。
[local]1[/local]
[local]2[/lo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