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小夹头扩孔问题

楼主(2009-03-12):
今天 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希望有动手能力的朋友帮忙解决一下

我想要把一个 电机轴 (直径4MM)和一个 加长轴(直径2。5MM) 的两个轴连接起来!!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啊?

我现在在网上看到个 玩具电钻的夹头,可是 电机连接那端最大就 3MM   我现在买了几个想扩展成 4MM ,

可是由于手里只有 手电钻,这个阔孔十分困难,很难在原来的孔上直接阔出 4MM 的同心孔 (手不稳也不准 总是偏)

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个3MM 的孔阔成 4MM 吗?(最好是 同心度高点 别偏差太大了 !)

如果哪为朋友 能帮忙给做几个 联轴的 小件 一头是内径4MM  深度20MM 两面带锁紧螺丝  另一头是内径 2。5MM 深度是 20MM 两面也带锁紧螺丝,两个轴的同心度高点!! 想做 20个 !!价格适中点非常感激

还有谁能知道有什么东西 比较适合做这个 在哪能买到 一样也是非常感激

各位高手高手 帮忙帮忙啊!!

网友:
这还不容易

小夹头上车床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就用筒棒上车床车了外圆再钻孔就行了,我的主轴夹头就是这样做的,同心度比较好…做二十个,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想摆摊!

楼主:
关键是没有床! 用手电钻有方法扩得好吗?

网友:
要求不严格的时候我一般这样扩(没有车床,只有电钻):要扩的夹头夹在手电钻上,钻头用手钳子夹住,然后开手电钻,用钻头钻,用力不要猛,黄铜很容易搞定,同轴度不会太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床! 用手电钻有方法扩得好吗?

就靠手电钻估计难搞了吧!请楼下高手出出主意吧

网友A:
用两个同样的手电钻

用两个同样的手电钻,一个卡钻头,一个卡小夹头,两电钻相对绑在一个角铁槽中,沿槽推动其中一个就钻了,我看同心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同样的手电钻,一个卡钻头,一个卡小夹头,两电钻相对绑在一个角铁槽中,沿槽推动其中一个就钻了,我看同心没问题。

这不成车床了?

……还有没有 简单的方法啊?

网友B:
实在没有床子的话,多买点钻头,从3.1到4.0,每次增加0.1。

不是办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没有床子的话,多买点钻头,从3.1到4.0,每次增加0.1。

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办法能行?

我去买几个实验下 不管成不成 非常感谢了

网友:
把电机通电,转起来后磨到3毫米不就结了,
需要搞那么复杂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