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3-12):
问的新手问题,旋翼机的主翼能用电直的旋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的新手问题,旋翼机的主翼能用电直的旋翼吗?

直机的主旋翼有点重,我测试的是无法用

网友(2009-12-03):
没玩过~ 感觉上应该可以 但是需要多试下找到最佳总距和桨盘仰角
我觉得重不是问题,重了只是起飞时加速慢,如果调好了应该也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