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7se开机后有电流声!

楼主(2009-03-12):
提示:

网友A:
dsx7 dx7 都有 dx6i 没有

网友B:
是检查dx7是否在发射的简便快捷的办法。厂家想得真周到

网友C:
应该是发射干扰到了小喇叭电路了,里面没有找到常见可以这样响的电磁变压器之类的其它东西

网友D:
正常,我的dsx9也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