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CPD4不用缓冲线也能用FUTABA PCM接受机的方法

楼主(2009-03-12):
近来手痒收了套CPD4 平衡仪,但是听说要配缓冲线才能正常工作。但是一跟缓冲线要近200元。。。。无米之人只好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平衡仪收到手之后测试好坏,发现果舵机果然工作不正常,1 2 通道有时候串信号。我的接收是FUTABA的149。借朋友的JR的PCM接收却能正常工作。于是经过研究发现了JR和FUTABA接受机处理PWM信号的区别。最后解决了问题 不用加任何硬件。
下面切入正题。
先说说JR和FUTABA的接收机发送PWM信号的区别:
JR和一般PPM的接受机发送PWM信号是依次是1 2 3 4 5 6 7 8 9 通道
如下图

但是FUTABA的不同,同时发送2个通道  首先是1 2通道,然后是7 8通道,再是3 4通道,最后是5 6通道。
如下图

接下来在说说CPD4处理接受机信号的问题。
CPD4是以PIC为MCU的单片机处理系统,但是TLL方式与FUTABA PCM接受发送PWM信号的方式相冲突。
CPD4是先处理第一通道,然后在处理第二通道,而FUTABA PCM接受发送PWM信号的方式是同时发送。由此导致CPD4处理PWM信号混乱。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让两个通道的信号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这个技术就叫所缓冲技术。

解决问题的方法:
只要使控制舵机的两通道的信号存在时间差就可以了
方法1: 在发射机上让1 通道和4通道交换  也就是用的STICK3模式(我飞的鬼子手)  然后把CPD4相应的通道接到4通道上 既把原来CPD4的ELE插头换到 接收4通道RADD上 。
标准的日本手STICK1左手的左右是方向舵   右手的左右是副翼,(STICK3 左手的左右是副翼  右手的左右是方向舵 )只要交换 让两个通道信号错开CPD4就能正常工作。
把陀螺接第一通道,副翼舵机接第四通道。控上面设置成STICK3模式。由于设置成STICK3模式 所以飞起来 还是日本手:左手的左右是方向舵   右手的左右是副翼。

方法2:自制缓冲线
用74系列的逻辑电路 可以实现信号的延时
7404   7407都可以 具体方法如下图:

7407 7404IC 售价是2。3元一片

网友:
 ,好东西啊!建议加精!

网友:
真是真正的技术贴~~~~~不顶不行~~~

网友:
好贴 造福模友 强烈拿大顶

网友:
不错。不过要注意的是,74芯片的延时似乎不同厂家是不太一样的。

网友:
本人不精通电子,不过听楼主一讲,我发现电子好像不是那么复杂!谢谢楼主。希望楼主多向大家传授电路知识。

网友:
顶LZ ,顺便汗下LS的。。。

网友:
专业!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CPD4多少钱入手的?可以短信回复,谢谢!

网友:
真正的技术研究和说明,感谢楼主!

网友:
方案2楼上测试过了吗? 非门的延时是纳秒级的,
实际上需要毫秒级的延时
6个非门能行吗

网友A(2009-08-11):
学习啦,我的无人机自驾AP10也真好需要

网友B:
强贴留名+收藏,可惜还没入手CPD4,等入手的时候再来折腾...

网友C(2009-11-21):
试过了,我以前飞的是左手油门方向,右手升降副翼,加上CPD4后,按这个方法,怎么油门要接到二通道去?并且变成左手油门副翼,右手方向升降了???

网友D:
高…实在是高…

网友E(2010-05-22):
再顶一下。
迟来的一顶

网友F:
原作者的帖子在這裡,裡面有更多的图片可看。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668465

网友E:
再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的FPV二代功放接PCM接收
再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的FPV二代功放接PCM接收也存在的延时问题,
只能用PPM,但我还是想用PCM,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呢?
原理是不是一样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