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新手,第三架kt330高手指点,上图

楼主(2009-03-12):
  第一架,微风2005,几次秒炸报费,第二架也是330,飞了三次没飞起来,报费后发现,升降舵反了,这是第三架刚完工,没飞,本人入魔一次也没爽飞过,每次都是秒炸,配置如下,06A控,XXD2212 KV1400 XXD30A 9G舵机,花牌电池2200,15C,练过模拟器,这个配置是不是有点重了,不过应该能飞起来吧,总重大约要500克上下吧,8040和8060桨,这次再不爽飞,想DIY个飞翼,配置不变,花米太多,不想太浪费,更外有个问题,2200电能飞多久?

楼主:
更外有个问题就是因为电池有160多克,不知要装在哪,上一架为了左右重量平,开了机身电也插入,结果机身强度下降不少,撞机时在那断开,但是电池按在一边的话机机中线左右明显重量偏

网友:
果然新手。图片一张也看不到
1、重有点重,不过没装错的话一样可以爽飞。
2、XXD2212 KV1400 用9050浆。注意浆不要装反了,皮圈也要紧一点。浆装到浆保护器上不能晃动。
3、大概飞个10分钟没问题。
4、正对机头,电池可以放在机身左侧,影响不太。

网友:
飞是肯定没问题的 至于留空多长时间这就不好说了,我也是个新手,这配置如果JJ重量不是很大的话用9050桨3/1油门飞航线没问题吧,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其它问题楼上的前辈已经解答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感觉这机好重啊
我是1000MAH 15C 电
2208电机 9050桨
刚开始做到380克,感觉太重
后来减重到300克,现在爽飞了
就是不耐风啊

网友:
ls减重?可以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