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尾架能不能改到LAMA V4上去?

楼主(2009-03-12):
LAMA V4的塑胶壳太差,不耐炸又影响装电池。在这家看到他们卖的FMT V7/V8实际就是LAMA,很多零件都跟ESKY的LAMA通用。但是它的尾架不错,还有个小LED灯,挺漂亮的。不知能不能改装一下,用在LAMA V4上?
看有的高手用筷子都成,请高手们帮忙看看,谢谢!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8b8e333df7fe19e4d14a40ec44362811.htm

网友:
太漂亮了,只是不知道有多重,会不会影响LAMA的平衡,谁有用的说声呵。

网友:
应该可以 你可以去找找wang51的帖子 他貌似改好了 LAMA 全家

楼主:
嗯。如果可行,准备吃螃蟹了。。。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的,我买了2套,都改好了,换的耐炸脚架,再换一个SJM215的头,怎么飞都炸不坏的,呵呵! 不过你需要自己动手做个支架装这个尾巴.

网友:
对了,这个尾巴装V3上是直接用,不用改哦

楼主:
谢谢wangjm51,改的很漂亮。就是不知道那个安装支架好不好做?手头上没什么工具。还有不知耐炸脚架在哪买的?我的都炸掉三副了。

网友:
 改得好,改得妙,改得呱呱叫

楼主:
呵呵,在淘宝上看到wangjm51老大的购买记录了,我也订了,到手就改。

网友:
耐炸脚架可以找小精灵MM买到,她和A.L.Z是一家的
尾巴支架买一块电路板,再找一小块铝皮,动动手就做好了,只要有钳子,电钻就能搞定

楼主:
改好了

改好了,上个图瞧瞧。比较郁闷的有两点:
1.改完好兴冲冲地送给LP看,不料LP大人很轻蔑:没什么好看的,不就是把裤子给脱了?
2.改完后带电池称总重为242g,原厂总重为230g,算上已经改的三个金属件,应该增加的重量不是很多。但明显感觉起飞困难,操控特别是转弯没有改前灵敏,一块电池飞的时间粗略估计只有原来的70%左右。
谢谢wangjm51老大!

网友:
小拉码的重量控制到250克以下应该没问题的
我的是无刷,没这样的问题,重量309克(连电池.一块电池重就是79.5克)

楼主:
今天找了个插座,把尾巴上那个LED灯接上了。还会变颜色,真漂亮

网友A:
请问LZ脚架哪里买的?能用在V3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脚架哪里买的?能用在V3上吗

脚架是V4原厂的,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