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装舵机怎样才知道是回中位置?

楼主(2009-03-12):
我是新手,正在安装亚拓电直600的610舵机,现在还没有安装接收机,不知道舵机是否回中,因而不好确定舵盘安装角度,请朋友指教!

网友A:
打开控和接收,回中微调。 摇杆置中。前提也不要设其它曲线或exp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
插接收机

btw:不同的接收机或控可能中点有细微差别

网友:
 我用舵机测试仪

网友:
测试仪的中点和控的中点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控和接收,回中微调。 摇杆置中。前提也不要设其它曲线或exp

正确。

网友:
补充

手控中置前千万要确保电机断路,万一上了大桨,就直接升天了

网友:
GY401回中位置是尾舵一秒钟内快速左右打三下,然后不动,他就回到中立点。很多陀螺更它是一样的,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