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3和016尾变距系统的“胎里疾”不改不快啊!再加一好招!

楼主(2009-03-13):
“胎里疾”的解释:常用来形容一个带有先天残疾的、刚出生的婴儿所表现出来的症状。
“胎里疾”清楚了后,那就看图吧!
这个图是我根据013、016尾变距结构绘制的剖面图(1):

这是尾变距在变动螺距时的效果图(2):

应该可以从第(2)张图片中看出,变距滑动组件弯曲了不是?
这就是这两款飞机的尾变距的“胎里疾”!使我坏了一个尾舵机……舵机想将变距机构拉到位,而滑动组件不能到位。结果,时间一长,舵机就OVER了……
下面是舵机中立时的实物图:

变距后明显弯曲了的实际模样:

摆个尺子对比,弯的厉害啊!!!!

接下去就是改!改!!改!!!

花了一个小时左右制作零件,现在,就请看我的成果吧(假组)!
设计图:

零件制成后的多角度假组图片:

问题得以彻底解决!装机后的效果图片:

以下的图片是下午想到后做的……
看图看文吧!
一根连杆中间剪断后,将没螺纹的那头敲扁:

敲扁的连杆钻洞、整形,滑动组件上开一槽口,开的槽得要有一定的深度,以免影响机构的运动:

换个角度看看……最上面的是销子:

装上球头扣:

装机后的不同螺距的图片:

3月16日提供的终极版!
找一粗细与球头扣合适的铜管,一头用老虎钳压扁:

塞进一球头扣后钻一个1mm的洞:

穿入一大头针防止松脱:

将大头针折弯后剪断:

最后的效果:

接下去的安装同上面的图片了。

网友:
这个尾推的确不符合力学结构!

网友:
LZ很细心!!!

网友:
016的尾推设计得确实很差劲,我的016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好把两个球头扣扭松一点,这样才可以在拉杆打到底时减轻尾舵机的负荷。

网友:
这是极限位置,实际飞行时是到不了这个位置的。不过,应该改改。

网友:
  不奇怪,德国的老狗也有酱紫的蟹抓!

网友:
设计师是不是神经不正常的时候设计的

网友A:
基本用不着改。试试看,到那个位置尾巴速度有多快了?
E016尾巴确实得调整,我是把轴弄干净了涂上铅笔,尾旋翼螺距变化摩擦要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用不着改。试试看,到那个位置尾巴速度有多快了?
E016尾巴确实得调整,我是把轴弄干净了涂上铅笔,尾旋翼螺距变化摩擦要小很多。

晕~~~~~~~~!
我说的是变形,而你说的是润滑。这那是一码事儿啊?

网友B:
设计师的初衷是简化结构,利用材料弹性来实现调节,反正调节范围也很小,也算可以理解 不过在精益求精的黑人眼里....哇!好大的沙子!!
哪个德国的图片左边哪个很奇怪,完全是刚性的,怎么调节

PS:什么叫假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师的初衷是简化结构,利用材料弹性来实现调节,反正调节范围也很小,也算可以理解 不过在精益求精的黑人眼里....哇!好大的沙子!!
哪个德国的图片左边哪个很奇怪,完全是刚性的,怎么调节

PS:什么叫假组?

假组:做静态模型时的常用语,泛指没有实际安装。通常,对需要用胶水等粘合的东西,事先模拟胶合的过程或结果,以免真的粘合后、才发现尚存有问题时已不能分解开了的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师的初衷是简化结构,利用材料弹性来实现调节,反正调节范围也很小,也算可以理解 不过在精益求精的黑人眼里....哇!好大的沙子!!
哪个德国的图片左边哪个很奇怪,完全是刚性的,怎么调节

PS:什么叫假组?

设计师?这样设计东西的人也能称“师”?舵机到那个位置后就会被弯曲的塑料件拉扯得“吱吱”叫!

网友C:
厂商故意留缺陷

应该用金字塔形连杆或者固定杆子进行加固
防止变形

网友D:
LS的兄弟说的很有可能, 然后叫你买他的什么升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商故意留缺陷

应该用金字塔形连杆或者固定杆子进行加固
防止变形

可是从结构上看是必须变形的啊  如果全是刚体那就没法调节了 除非做成活动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S的兄弟说的很有可能, 然后叫你买他的什么升级件

呵呵!升级件?升级件的编号是EK5-0462啊,塑料的改成金属铝的,更没弹性了!会死舵机嘀……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升级件?升级件的编号是EK5-0462啊,塑料的改成金属铝的,更没弹性了!会死舵机嘀……

大师说的没错 ,如果升级件 结构 没变的话等于零

他这个设计 本身就有问题,平的东西固定,怎么能把固定点 弄成一条直线进行排列呢

因为 用金字塔形,才不会变形

再鄙视下厂商  ESKY啊 eksy,想说 爱你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
我说的是变形,而你说的是润滑。这那是一码事儿啊?

变形的结果是会发现特别是最左边发卡,我调E016尾巴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发现不好锁尾。换了KDS800后大幅度摆尾。增加润滑后最后能很顺利锁尾。我是觉得在没变形的情况下尾巴的灵活性已经足够了。
赞一个楼主的细心。我也只是分享下调整尾部的经验,没有别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师?这样设计东西的人也能称“师”?舵机到那个位置后就会被弯曲的塑料件拉扯得“吱吱”叫!

呵呵,卡死了当然舵机吱吱叫了。 可以调陀螺仪的舵机行程嘛。

网友:
黑哥再一次出马拯救天生畸形的“儿童”

顶:loveliness:

网友:
真不错 创造力是民族进步的根本

网友:
支持黑人,观察仔细,改造得很好!

网友E:
别说ESKY了,黑鹰的也是这样,

网友:
我也想改我的鹰呢,其实刚装上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了,懒得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说ESKY了,黑鹰的也是这样,

别说黑鹰了,zoom400的也是这样

不过我观察了下,没变形啊。。。

网友F:
我的016昨天换上401后发现有尾巴有一侧的行程实在不够用,导致大油门加油的情况下尾巴锁不住。以前只是把螺丝扭松来增大行程,但虚位也因此增大了...........

楼主这招救了我的016一命,因为这个问题我原本还有点打算弃016上450了,看来现在还可以再折腾它一段时间了,呵呵~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016昨天换上401后发现有尾巴有一侧的行程实在不够用,导致大油门加油的情况下尾巴锁不住。以前只是把螺丝扭松来增大行程,但虚位也因此增大了...........

楼主这招救了我的016一命,因为这个问题我原本还有点 ...

兄弟:您别急!我又想到一更好的招啦!星期一上午,我再上一个改装的图片……

网友:
我买了整套升级件,我用KING3上的
 结果尾部的那部分升级用不上了

网友:
建议大家还是不要买ESKY的东西了
ESKY是想方设法赚我们广大模友的钱

网友G:
KING3的尾管变粗了

网友:
早就发现了,我皮带004,锁不了尾,你猜我怎么解决的 我用004的尾桨改了个
带桨距的,哈哈,现在好了,打左舵很快,反而打右舵却慢了,改天上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KING3的尾管变粗了

变粗了到是好事,处理起来也简单!
你可以在尾管上缠些电工胶带后,使装尾波箱的地方增粗后就能解决了……

网友H:
前辈就是前辈啊,这么细致的问题都能发现,我觉得第一次改的图就很好了,等等楼主的下次手法把!!支持你!!我也在016就是不敢飞不起来,就这样还炸了4对木浆了,想换成塑料浆的,可是直有325浆,能不能用这浆改成275的呢?多谢给解答一下,感激不尽。放上325塑料浆的连接: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18049a7a63d0f7f.htm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辈就是前辈啊,这么细致的问题都能发现,我觉得第一次改的图就很好了,等等楼主的下次手法把!!支持你!!我也在016就是不敢飞不起来,就这样还炸了4对木浆了,想换成塑料浆的,可是直有325浆,能不能用这浆改成2 ...

还是木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粗了到是好事,处理起来也简单!
你可以在尾管上缠些电工胶带后,使装尾波箱的地方增粗后就能解决了……

- -我的机是king3的,我买了016的尾部升级件,太小了,装不上了哈哈
主旋翼上的能装上

网友I:
学习,把螺丝松半圈就OK了,3Q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把螺丝松半圈就OK了,3Q大师

把螺丝松半圈?
我不赞成你的想法!这样就有虚位了……
原配的陀螺仪本身就是个低档货,锁尾原本就已经很累了,现在再加上虚位,锁尾就更不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弟:您别急!我又想到一更好的招啦!星期一上午,我再上一个改装的图片……

大哥,快点出招啦,要不先大概说一下新方法吧,我的dx6i正在路上,我希望能在它到达前就改好尾巴,这样控一到就可以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哥,快点出招啦,要不先大概说一下新方法吧,我的dx6i正在路上,我希望能在它到达前就改好尾巴,这样控一到就可以爽飞了~~~~~

没图片的话说不清楚!再说,飞机在单位里……
星期一,不就是明天嘛!等不及了?

网友:
不错 越来越崇拜 黑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螺丝松半圈?

我不赞成你的想法!这样就有虚位了……

原配的陀螺仪本身就是个低档货,锁尾原本就已经很累了,现在再加上虚位,锁尾就更不好了……

我试过没有虚位,尾锁得很好!还有我已经换了9g的辉盛舵机与450的尾浆。

网友:
學習了~馬上動手改~

网友F:
黑人大哥,你的新招可不好学,合适的铜管不易找啊,而且也不比第二个方法省工........
我还是觉得你的第二招妙,材料好找,而且可以轻松调整螺距,容易平衡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人大哥,你的新招可不好学,合适的铜管不易找啊,而且也不比第二个方法省工........
我还是觉得你的第二招妙,材料好找,而且可以轻松调整螺距,容易平衡尾桨~

铜管是空调上的,内径是5mm的,很容易搞到的!
我觉得将螺丝杆敲扁也不容易哦!

楼主:
三种方法,你看那个容易就参看哪个吧,或许,你能想出比我更好的招!

网友:
特意出去买根空调用的铜管也太麻烦了吧?呵呵~
把螺丝杆敲扁确实有点麻烦,但烧红后再敲其实也很轻松。你的三个方法最大的缺陷就是固定的连杆在长时间运作后容易滑落,这是最令我担心的地方,如果用带螺母的小螺丝锁住会安全很多~
明天有空的话就开始控你的第二个方法来改,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螺丝~

网友J:
不知道直接买026的配件升级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直接买026的配件升级可不可以?

我打听过了,不可以,尾管的尺寸不一样。就算是买了那个蟹爪,也由于结构的不同无法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螺丝松半圈?
我不赞成你的想法!这样就有虚位了……
原配的陀螺仪本身就是个低档货,锁尾原本就已经很累了,现在再加上虚位,锁尾就更不好了……

松螺丝不但有虚位,本质上不能使尾浆螺距增加,应该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