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们帮个忙说说,关于舵机的。

楼主(2009-03-13):
刚把机器装好,装
舵机
了。碰到几个问题啦。
1.斜盘舵机用的202,用一字摆臂怎么才能是水平的啊?不管怎么安装摆臂总是斜的,到底需要水平吗?
2.尾舵机用的9257,应该用圆盘还是米字臂?要装那个孔呢?那个拉杆支架似乎会影响拉杆的顺滑,咋整啊?

网友A:
斜盘舵臂安装时接近水平即可,在控的微调里可以调到水平
圆盘和米字臂都可,只要能让拉杆和尾管保持平行即可
拉杆固定环装不装影响不是很大,有些450级的JJ都没有这个固定环,一样飞的很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是否要做到舵臂调到水平时那个斜盘也是水平的?

网友A:
先调斜盘舵机水平,再装斜盘拉杆,然后通过调节拉杆的长度使斜盘水平

楼主:
哦,知道了,今天在那个无门无派的店里买了个调斜盘水平的工具,回家试试不知道好用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