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对转齿的疑问?

楼主(2009-03-13):
单纯装旋翼头用手转动可以转20圈,但装上对转齿不装皮带只能转3圈。对转齿是全新的,用wd40喷过。
阻力很大,请问这样正常吗?

网友A:
两个齿的咬合太紧的吧?

楼主:
不会有虚位

网友B:
貌似阻力太大~ 单独用手转动对转齿感觉一下。估计是轴承有问题。

楼主:
但我是整个对转齿组全新的。

网友C:
全新的并不代表轴承就一定没问题,而这种隐性问题一般是不容易发现的

网友D:
应该是正常的 因为你 光转 旋翼头的时候 阻尼是十分小的 因为就两轴承的支撑 可以说是非常小 挂上 齿轮后 阻尼就能变大好多倍的 要是挂上皮带 更大

楼主:
我的wing开3d只能飞4分钟,这样正常吗?

网友E:
一切正常,感觉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