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配O艇(更新视频)

楼主(2009-03-13):
经过无数努力,新做了一艘O艇

网友:
sf~~~~不错。。。好手工。。。。请问lz,什么配置呢?

网友:
就是上面的那个东西不是很好看

楼主:
再来2张

楼主:
内部

200A电调,自制水冷,已密封

200A电调,自制水冷,已密封

FSD3660电机

FSD3660电机

自制电机大容量水冷,铜皮焊接,效果超好

自制电机大容量水冷,铜皮焊接,效果超好

气球密封的接收机

气球密封的接收机

内部全图

内部全图

楼主:
继续

船底及水骨

船底及水骨

船底进水口

船底进水口

网友:
LZ强,沙发一个,继续看跑船图片

楼主:
船尾

全部用铝合金片自制

全部用铝合金片自制

自己焊接的4S A123电源,

自己焊接的4S  A123电源,

楼主:
船长740MM,宽210MM,FSD3660,2726KV无刷,200A水冷电调,442双叶铝浆,4S2P A123,自制可调轴架,船底水冷进水,已试航,因无GPS,故速度无法确定

网友:
速度如何?

网友:
别的都不错
那个盖子有点汗

网友:
a123效果如何?

楼主:
视频来了[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54060&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哪个朋友知道6楼照片当中有颗三色线在某个东西上绕了几圈是抗干扰的吗?是哪颗线绕的东西是磁铁效果和没有此装置的效果差多少?我还发现电调输出线出来一段变成双线了正负极用两个T型头了·。是减弱电流的大小吗?